加工铝散热器,老是断M3的丝锥!

楼主(2011-07-04):
各位大侠
小弟在使用加工中心加工铝散热器的时候 ,老是断M3的丝锥 ! 孔深7mm ,螺纹升度为6.2,  孔是2.77的合金钻打出来的。 然后用2.7的平底钻踩平, 丝锥YAMAWA加长M3挤压丝锥,  用半合成切削液,  主轴转速1500。  前几天一直很正常, 突然老是断 (产品表面还有40个M2的孔从来没断过丝锥),就是M3的老断 。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给小弟分析一下原因。

 万分感谢!!!!!!!!!

网友:
看了你说的,挤压丝攻对螺i纹底孔的要求很关键,你选择的钻头直径应该没问题,我们以前压铸铝也是2.75的合金钻,是不是钻孔深度太浅的原因,因为即使是挤压丝锥对底孔的深度也是有2个螺距到3个螺纹的空刀要求,你的只有0.8,一个螺纹左右,底孔太浅

网友(2012-12-16):
是不是钻头出问题了,检查下

网友:
也许是底孔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