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冲床设备改造,考虑省去两个人工,请教高人

楼主(2011-07-04):
现场情况:有两台冲床,冲床1下压两次动作冲压完成后由人工夹取到输送带上,再由另外一人从输送带夹取到冲床2的凹模内,零件温度在1000度以上,工作效率在1000个/小时。
现在考虑省去两个人工,方案如下:

冲床1下压计数两次碰到行程开关,机械手过来抓取,需要一抬升动作,将零件从凹模提升后,机械手缩回将零件放在输送线上,零件输送到冲床2正前侧,由气缸推动零件到冲床2的凹模内(由接近开关检测有料,信号直接直接给教他开关,冲床动作),不需提升动作,之后冲压完取消不用考虑。冲床1位置需要伸出(行程>400,输送线无法架在冲床台面上)-夹取-提升-缩回-机械手松开-下降六个动作,如果全部用气缸,时间3.6能否达到,还有就零件高温烘烤,气缸使用寿命问题。

各位高人能否谈谈你们的想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中午都去吃饭了吧。原本想讲凹模放在分割器圆盘上,那样设计到冲床的改动,改动量太大,被否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输送带,机器人在中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分割器吗?

网友:
可以借鉴加工中心的机械手换刀时,机械手的动作,但是比机械手要简单得多!

网友:
你的方案就不错,可靠性比较高。这样的方案我做过,是用于家电行业的零件拉伸冲压。

网友:
工件的尺寸和重量是你的节拍的重要因素。
单纯3.6S/PCS的节拍气缸是可以实现的,,
就不知道你的工件的具体规格了。。

网友:
你用气缸不错,可工件是高温会传到气缸内,橡胶会很快老化,可考虑液压或者直线电机。可倾式的压机可面对面摆放。

网友:
弄个自动送料让冲床1从前面进料,从后面出,再设计个导轨让他自己滑落到冲床2,自动送料到位,使用电机,间隔时间调节好

网友:
可以考虑两台冲床联动,机器人放在中间。

网友:
机器人啊,造价应该够几个工人的工资干几年了吧。

网友:
用气缸怕是温度太高气缸寿命不长

网友:
产品的结构是怎样的?第一工序需要加热吗?

网友:
温度1000度,你们工人怎么拿的?如果使用自动化,考虑机器人,是最方便的,但是成本较高。

网友:
冲压拉伸床    工作速度有这么快吗

网友:
我考虑冲床1与2同步联动,冲床1设计自动出料机构,由输送带定位输送至冲床2的凹模,再嵌入

网友:
实现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调整很麻烦,很可能你会后悔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定,多用一个工人简单多了。

网友:
机械手也没什么可说的,具体产品也看不到,谁知道你是怎么抓取物料的,这种东西解决方案都是根据产品特点来做的。机械手的种类可太多,复杂的比如ABB,你肯定不会买的,搞那么一个,够你给俩工人开多少年的工资啊。最简单的气爪加一个伸缩气缸也能说他是机械手,那才几个钱。
气缸可以用,加冷却环就可以了。钢铁厂的液压设备基本都有这结构。当然如果温升不明显,直接拿风扇吹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2-06-18):
我也在研究这个改造,希望找高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