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两组动作最省钱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1-07-04):
一共三个步进电机+2个继电器,要求能完成视频中的动作!
或者谁有现成的产品卖给我也可以!
步进电机转速、方向、圈数要随时变动,继电器什么时候闭合、断开也不固定(根据活儿的需要,每一个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有复杂的编程工作(事实上我也不会)!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是要接触器 控制电机,还是电机控制接触器?
要不就是用一个控制器来控制电机和接触器?
说得明白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是要接触器 控制电机,还是电机控制接触器?
要不就是用一个控制器来控制电机和接触器?
说 ...

是我没描述清楚!
我需要一个装置,这个装置能控制步进电机、也能控制接触器。
这个装置用笔记本作为上位机,通过指令我可以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速度和步数(比如顺时针、转**步、速度是***)。也可以控制两个接触器间歇性开合(比如每隔**秒,接触一次、接触时间是*秒)。

我现在用三个脉冲发生器来控制步进电机,用两个间歇开关来控制接触器,非常麻烦!
如果把这些功能整合为一块控制板,用笔记本控制那肯定巨爽!

我在淘宝上找了一个类似的东西,但是他那个程序是一条一条的执行,这条执行完了才执行下一条,所以不能完成动作1!
因为动作1需要再电机运行过程中控制继电器开合!

网友:
你这个控制比较简单。用带脉冲输出PLC就可以实现。也就是一个PLC就可以实现,用电脑可以方便修改正反转及速度,如果是带面板控制的PLC不需电脑面板上就可以改。

网友:
用单片机自己写程式在里面,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可以控制同步电机的PLC比较好,就是程序要好好的编写一下。

网友:
别的先不说,单单看你的演示视频做得就很棒!

网友:
学习,PLC知识空白一张

网友(2011-10-26):
一个PLC加一个文本编辑器,不过步进没玩儿过

网友:
用单片机和12864+4*4键盘

网友:
单片机用于固定动作,不过控制三个步进电机的单片机,要花点功夫找找
用PLC比较方面,就是编程有点麻烦,用HMI的PLC,写个长点的程序,可以通过屏幕操作,对动作先后,动作要求进行控制
我有个现成的,不过就是控制自动仪表车气缸的,7个气缸动作控制先后,运动时间都可以通过屏幕设置

该PLC可以控制三个步进电机,不过暂时还没有用到,LZ有兴趣可以共同探讨  QQ604109205

网友:
楼主,这个要看切什么管子了。尺寸壁厚多少?功能需要什么,我们公司一直买的是深圳益创自动化的切管机。质量挺好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高人真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