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卡盘---请教

楼主(2011-07-04):
我们这里夹的东西大小有点误差,是黑棒,液压的夹的误差能有多大啊

网友A:
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说的我猜可能是他的材料是热轧的毛配料,外圆可能有大小及失圆误差大,问用液压卡盘能不能夹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我猜可能是他的材料是热轧的毛配料,外圆可能有大小及失圆误差大,问用液压卡盘能不能夹正吧。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能不能夹正,是能不能夹紧啊,现在用的环球的250手卡,夹的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能不能夹正,是能不能夹紧啊,现在用的环球的250手卡,夹的累啊

那你就问能否夹紧不就得了,液压的没刻意调节压力的,总比你手的力气大哇。。。。。。

网友:
一般液压卡盘行程就10mm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只能夹1MM误差的东西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的,一般张开夹紧的行程是10MM左右!呵呵

网友:
250液压的一般夹持行程范围在13CM以内

网友:
液压卡盘有夹持行程,它和普通三爪卡盘原理基本类似,也是三爪同时动作

网友:
放心吧,除非楼主的坯件相差超过卡盘的行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只要在行程内大小都可以啊,比如说那个人说行程1厘米是不是就是相差1厘米内的都可以做是不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你可以放心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