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薄壁件加工!!

楼主(2011-07-04):
我这里有一个零件,外径150,内径60,厚度0.85mm,
要求两面平面度0.005,表面光洁度0.2,有没有高手能帮忙解决???

网友:
平面度要求太苛刻了!等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用一般机加工设备玩的,是用磨片机那种设备磨的,加腐蚀研磨剂,上下磨盘有公转,有自转那么磨出来的,

网友(点评):
998大侠把双端面磨床的工作模式说出来了,就是不提名字,呵呵

网友(点评):
是不是像研磨轴承圈端面那样的??

网友(点评):
不是磨轴承圈的,是磨薄片,类似磨晶圆的,看看磨片机就知道了,阿拉替人家修过磨片机,以前不知道国内有这么先进的加工设备,居然可以修理磨片机,只是自己不能制造,

网友(点评):
电子行业叫抛光机

网友:
这个活肯定要淬火  不然肯定变形  最好淬火后线切割 留余量  磨 +研磨

网友(点评):
通城王哥!!好久不见啊!

网友:
板料冲,然后磨;怕变形,用厚一点的料冲,然后用大吨位的液压机压一下,再冲然后磨,搞定。

网友:
厚度0.85是成品?还有多少磨量?什么材料?什么硬度?此薄壁件加工最好要粗磨后,人工时效一下,然后再精磨,最后再研磨.

网友:
确实比较精确!学习当中

网友A:
0.2的粗糙度............干了这些年活还没见过0.2的粗糙度!!!真是惭愧!!

网友:
建议楼主用冲压来做吧

网友:
       我感觉你的表述有问题:两面平面度0.005,是不是平行度。这么薄的片,平面度0.005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弄清楚再讨论其他问题吧!

网友:
确实很难加工!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平面度0.005是做不到的,这么薄的零件,怎么也会变形。平行度有可能,钢片轧出来很好。
建议冲压,如果是不锈钢,建议找做膜片的公司加工。
我前年也在这里发帖,0.5mm的薄片,直径50,找到一家做的,平面度是0.02,比我们自己磨的好太多了,价格自然也便宜很多。冲压吧。

网友:
这种件一般不是用去除余量加工出来的,除非是特别要求定制的,因为成本非常高。比如我们常用的垫片,塞尺等,感觉应该用压延,冲压等冷成型手段做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薄的零件平面度0.005是肯定做不到的,问题不搞清楚怎么往下谈?

网友:
确实太难,向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难度是有,但是还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光呸出来后用高精度平面磨,磨出厚度放余量放在平板上用研磨砂八字轨迹进行研磨,再用抛光膏抛出光洁度还是在平板上作业,中间用汽油作清洁剂这很重要。

网友:
楼主是要加工一个,还是一批?批量多大?

楼主:
批量也不是很大,一年几千个;之前没有说清楚材料,这个零件目前是用T10A和65mn加工的,硬度为HRC45~48;

楼主:
另外这个零件目前是买的钢带采用激光发切割出来,然后再平磨,内圆磨精磨两端面,效果不好;

楼主:
图片中为零件型状,材料T10A,硬度HRC45~48

网友:
998大侠说的磨片机,呵呵

这个视频有点老了,我看这个视频的原版是在2002年。
那个2年磨块玻璃的故事就是该公司销售经理说的。

该公司的设备也用来加工酒精测试仪(交警勒令驾驶员吹的那玩意)
里面的核心检测元件----陶瓷棒,圆柱度越高灵敏度越好。

所以那白头发老外打趣说朋友们都强烈要他们降低出厂精度,免得被警察逮到。

网友:
首先:此零件不叫薄壁零件,概念错误.
加工方法为:平面磨+研磨.

网友:
单晶硅片的加工比你的零件薄、精度高,你可以参考。

楼主:
“单晶硅片的加工”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说明

楼主:
另外我们现在的研磨方式和视频里的差不多,只是设备可能没有那么先进,也是双端面研磨机,但是小于1mm的零件不能研磨,只能用内圆磨磨出来,磨出来的表面光洁度倒还可以,能达到0.2,就是平面度和平行度就差远了

网友:
看零件的形状,和阀片差不多,找做阀片的,可以试样,肯定比你自己做的便宜。至于精度,需要实物检测,最好看设计上是否满足功能,是否一定要那么高精度。

网友:
冲压-热处理-粗磨-时效-精磨-时效-精磨-研磨

网友:
不知硬盘里的磁片是如何做出来的,这个零件可以硬盘的磁片比一下高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的粗糙度............干了这些年活还没见过0.2的粗糙度!!!真是惭愧!!

高精度磨床磨出来的粗糙度基本都是0.1~0.3的,双端面研磨机也差不多。

网友:
冲出形状,粗磨,悬挂退火,精磨,双端面研磨,上磨床的时候最好不要吸磨,变形很大的!

网友:
工艺具体我是不知道,但是今天的时候我刚用了0.01的垫片。奶奶的就和烟盒上的那个白色的一层那样厚,不知人家是怎么加工的。我自己感觉可能双端面研磨应该可以,但是这么薄的会不会变形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锻造-球化退火-粗铣-淬火-中温回火-校平-低温时效-粗磨-低温时效-半精磨-低温时效-精磨-研磨

网友:
在中国机械论坛上有专门的帖子,利用液体的张力磨的!

网友:
                   不好加工!! 有点难,,,热处理肯定要的,去除内应力

网友:
这种厚度还要这么高的平面度干吗呀?有必要吗?

网友(2015-06-18):
受益匪浅

网友:
德国双端面磨床Ac系列,利用CBN150pv磨块,可一次加工完成,保证平行差0.002弯曲0.002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