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指导端面铣加工高锰钢用什么刀具比较好?

楼主(2011-07-04):
端面铣加工高锰钢用什么刀具比较好?材料是20mn23al,硬度不高,现在用的是yw2和yg8的刀,刀具主要是粘刀和烧刀,几分钟就全部坏了,冷却液用的是柴油,请高手指导 ,如成功必谢!

网友:
高锰钢的确是很难加工,也是让人头通的一件事。用进口的试试吧。你是用什么刀具加工的?多大的工件?

网友:
进口的道具 应该可以 应付

网友:
什么都进口的好,买把进口的菜刀也能干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冷却液换成水溶液,冷却液要充足
2 降低切削速度,无固定参数,操作者调节
机床功率够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吃刀深度和进给量来提高铣削效率
3.  硬度不高,没有毛坯的话,尽量使用大前角刀盘,正前角
4.刀片材质选M类,涂层

网友:
用数控刀片和刀盘,相对来说寿命和效率可以提高很多

网友:
这个东西进口做起来小菜喽

网友:
CBN刀具,我有成功案例!QQ:155151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