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相关 求解

楼主(2011-07-04):
    我想知道M131W 上海万能磨床 刀杆咋自己做一个

楼主:
连接内圆砂轮的那个刀杆
  k, b& F* o$ F; l4 @  后面是3号莫氏锥  这锥咋磨 自己调斜要挑多少度

网友:
好像是圆锥角是2.52度吧,具体我忘记了你查一下手册上面有的,你调至一半的读书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