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饶度补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04):
  我是新手 经常听说折弯机中间加压不够 需要饶度补偿  我想问问那是怎么情况 怎么补偿啊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就是因为液压折弯机的液压缸在两边,折弯的时候由于刀板变形,中间凹了,造成2边角度够而中间角度不够。普通折弯机一般就是调整上刀板的斜铁块,将上刀调整成一个中间凸的形状,很麻烦,基本没人去调。。。数控折弯机基本都是数控系统自动调节下平台,主要的方式有液压缸和机械补偿,就是折弯的时候,数控系统自动计算个数值,将下刀顶成个凸形,来补偿刀板的变形。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二楼是专家,学习了

网友:
想问下液压补偿和机械补偿的区别在哪?还个会好些?

网友:
数控折弯机基本都是数控系统自动调节下平台,主要的方式有液压缸和机械补偿,就是折弯的时候,数控系统自动计算个数值,将下刀顶成个凸形,来补偿刀板的变形,有时候可以手动调节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