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激光和进口激光主要是区别于哪里啊

楼主(2011-07-04):
各位前辈 我想问问国产和进口激光切割机主要区别于哪里 是发振器吗 国产的激光发振器是否还不太成熟   国产激光发振器哪里的是最好的呢 谢谢了

网友:
顶一下!请卖设备的出来讲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行情和内幕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都说国产的激光器不好。。。。但到底不好到那里了啊,大族配国产的激光器才报价130W。。。很吸引人,现在让我很犹豫,是不是上这个,本想买500W光纤的,但也得要100W。。。多花30W能上个2000W大型机,让我很犹豫啊。

网友:
要看你的用途:要是加工普通形状的工件,而且表面要求不是很高,国产大族的也可以。要是工件形状复杂,还是买通快或者百超的最好。

网友A:
国产的很多都配日本三菱或者发那科的激光发生器。凡是用小日本激光发生器尽量不要买,性能和欧洲的没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很多都配日本三菱或者发那科的激光发生器。凡是用小日本激光发生器尽量不要买,性能和欧洲的没得比。

 俺们家激光都是日本货 NTC的

网友B:
哥哥  千万不要买国产的 特别是武汉的     奶奶的  我们厂里的  3天2头坏
而且就连那个氮气管子设计的都严重不行    经常爆掉    太低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  千万不要买国产的 特别是武汉的     奶奶的  我们厂里的  3天2头坏
而且就连那个氮气管子设计的 ...

你这个机器是YAG激光器的吧??这种机器全国的都一样,忽悠人的。这种机器我开始了解的时候,他们的销售说得天花乱坠,什么使用方便,每小时成本只有不到50元,是CO2三分之一,但TNND的,他不说使用成本150元的CO2机器效率是他的几十倍。

网友:
还是选择国外的产品吧,质量稳定.

网友:
价格和稳定性!看你选择了 !!速度相差不是太多!

网友:
这个要看激光器了,co2的国产的激光器大多是放电管的,激光器污染大,都不大行的,正宗一点的就是东方激光的了。德国rofin罗芬,TRUMPF通快, 的是slab的,激励源是微波,所以激光器内部无污染,可靠的多。固体的貌似只有dics激光器,2kw一个激光模块,据说有问题,油水不大。光纤的现在买还比较贵,性价比不如co2,不差钱的企业可以买。详细的可以问我,我也在激光企业混。

网友:
国产的只有co2放电管的,其他的还没有。如果有错误,请帮助修改。

网友:
从最基层来看,主要是稳定率.国产设备切割速度和质量与进口设备已经没有什么差距..目前能看到的差距还是来自稳定运行时间和稳定的切割状态..  进口设备来看,制造出来的设备是多少钱.而国产设备往往是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造什么设备,没有设备的标准而言..如果国产设备在发生器和控制器的选型,信号放大器以及NC控制上多做做工夫,那么稳定应该可以解决的...

还有楼上说的光纤设备.从去年就听很多光纤设备的销售在夸自己家的设备比CO2的好..因为发生器不用气,光电转换高,基本免维护等等..... 但是我也遇到效率问题和其它多类问题,以往能给出解释的兄弟们指点下:::::
1, 光纤激光切入角.....3MM以下板材的射入角很合适切割,效率也不错...但是3MM以上的板子射入角无法完成理想切割,成本高于CO2,质量甚至与等离子相同.
2, 加工气体的使用量:刚开始接触光纤,发现加工气体压力比CO2的大很多.最后经过CIMT和几次论坛与国内外专家吹牛打屁才了解到 光纤激光光斑直径为100UM,切割同样的材料要比CO2用更大的气体压力有流量才能吹掉熔渣..
3, 覆膜材料的加工:基本上所有的单面和双面膜都不能加工,目前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
4, 光污染和辐射的测定:在展览会上看到一些国外设备防护都是乌漆抹黑的一片,目前还没有找到文献说明反射光对环境很身体的污染参数.

以上有兄弟了解更多的请多多指点...

网友:
看用来干什么的了。没卖过激光切割机,卖过激光焊接机。轴快流的CO2的切割效果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近也在研究激光项目,就我了解的知识和你交流分享,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多切磋。
1、光纤激光切入角我还没有碰到类似的提法,一般都是说切割开始的穿孔,因为光纤激光的峰值功率不像固体激光器的那么高,所以起笔的穿孔如果板厚比较厚肯定不好击穿,光纤激光的优势在薄板。
2、加工气体直接用压缩空气,压力调高一点也没什么,这个成本就降低了。
3、光纤激光是指激光切割机的激光器所采用的是光纤激光器,其实光纤激光依然是半导体激光,只不过是通过光纤来放大和输出激光,所以叫光纤激光,其激光波长和二氧化碳的不一样,不能切割非金属,所以对非金属的覆膜自然就没办法了。
4、就目前我所查到的资料来看,激光的危害防护大多是防止灼伤,至于有没有像核电站的那种辐射,公开的文献资料我也没有看到相关的东西,但就像民间说法经常使用电脑的人多生姑娘一样,激光辐射民间说法是有的。其实激光切割机在切割时产生的大量烟尘如果不适当处理,对周围的污染也是很严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谢谢 新手 请多指教

网友:
国产的太差了 真的三天两头坏 不但影响工作进度 还影响工作心情

网友:
我认为:国产机床在切割工艺,操作的友好性,以及设备的稳定性方面还有些差距。

网友:
国外的我做过小松,百超,现在在做通快的激光,给我的感觉通快是里面最简单最人性化的机器,当然了价格是最高的,其实国产的只是在工艺上比不过国外,当然了激光最重要的是发生器.我们国产的比较好的就是大族了,但是有好多同行反映不怎么样,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国产发生器做的好的就两家一个是武汉楚天,还有一家是南京东方.

网友:
国内的激光质量不断上升,性价比高,服务好是优点!激光器大多数厂家是配套的!细节问题和国外有很大差距!我公司就是生产激光成套设备的!有问题可问我!QQ:806970644

网友(2011-08-03):
国产激光发生器质量不好,稳定性差,特别是功率衰减严重,我们用的就是大族的2200瓦激光机,现在功率已衰减到1200瓦。

网友:
武汉做激光切割机的好多的吧,在几家用过武汉法利莱的都不错的,前些时又去他们厂看到有光纤机也超牛的,可惜我们老大没有买他们的啊呵呵,特贵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