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与指令表的转化,请教

楼主(2011-07-04):
如下图,右边是四个输出线圈:Y0 Y1 Y2 Y3

要转化成指令表的形式,我这儿有份答案,不过不知道对不对啊
  1 LD  X1
2 MPS
NI X2
4 AND M0
5 OR  X0
NB
UT Y0
8 MRD
ND X3
10 ANI X10
11 OUT Y1
12 MPP
13 AND X4
14 OUT Y2
15 AND X5
16 OR  X6
17 ANB
18 OUT Y3

我对第3、4、5、15、16行不理解,请大家有空的话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种是什么PLC呀??很好理解呀,对不对自己判断。可以写进软件后让其转成语句表。
LD装载
AND串联装载
ANI串联装载非
OR并联装载

网友(点评):
能加你QQ吗,在这儿说不方便,873437223

网友:
西门子编程软件直接就能把梯形图转换成助记符,还有什么对与不对的,自己看看不就得了

网友:
MPS后面必须是LD,否则错误。正确的应该是

网友:
三菱PLC如下:
LD         X0
MPS
LDI        X2
AND       M0
OR         X0
ANB
OUT        Y0
MRD
AND        X3
ANI         X10
OUT        Y1
MPP
AND        X4
OUT        Y2
LD          X5
OR          X6
ANB
OUT        Y3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与君共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我觉得MPS后面没必要非得跟LD的吧,MPS只是把寄存器里的数据存入了栈里,寄存器里的数据应该没有消失吧,也就可以再次进行运算
本人在这块业余,只听了几节课,说的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帮忙指正

例如我们考试卷上有份指令表,MPS后直接跟了AND
应该是以三菱的编的,不过不确信

另外大家谁如果有空的话,帮忙画下梯形图,我想和我自己画的比对一下

指令表如下:
LD  X0
MPS
AND X1
MPS
AND X2
OUT Y1
MPP
AND X3
OR  X4
OUT Y2
MPP
AND X5
MPS
AND X6
OUT Y3
MPP
LD  X7
AND X10
LD  X11
AND X12
ORB
OUT Y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我考卷上有这样一个指令表,和这个类似,你先看看

指令表如下:
LD  X0
MPS
AND X1
MPS
AND X2
OUT Y1
MPP
AND X3
OR  X4
OUT Y2
MPP
AND X5
MPS
AND X6
OUT Y3
MPP
LD  X7
AND X10
LD  X11
AND X12
ORB
OUT Y4

我感觉这个指令表有问题,画不出来梯形图,不过当时在考试,就参照了上面的梯形图和指令,画了下面的图:

不过仍感觉有些问题,您帮忙给看看这个梯形图应该怎么画

网友:
高手太多,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