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联齿轮轴的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1-07-04):
我们做课程设计,排工艺,我的图如下,因为实际经验比较少,所以来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另外想问一下右视图中M49那个尺寸表示什么意思啊,没看懂,另外想问一下,各轴段的精磨应放在齿轮加工前面还是后面,怎样装夹,最好能说一下工艺流程,先谢谢了,另外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原件

楼主:
这是原图

网友:
M49 那个尺寸表示跨棒距啊。量棒直径4.211

网友:
40、44、61.226三个尺寸都是表示直径尺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好意思,贴图贴了没修改以前的,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应该不是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