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双齿轮轴可以加工出来吗?

楼主(2011-07-05):
如图所示的双齿轮轴可以加工吗?用多大的刀具加工呢?

还是需要把其中的一个齿轮改成单件之后与这个轴用键连接?

网友:
两个齿轮的齿形时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刚才没看清,不清楚了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左旋,一个右旋,其他参数一致

网友A:
这是人字齿轮,当然能加工出來,我以前就做过轧钢减速器上面的,可以磨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人字齿轮,当然能加工出來,我以前就做过轧钢减速器上面的,可以磨削的

两个齿轮中间的空刀距离25mm够用吗?

网友:
可以滚的,但是光洁度好像高了点

网友(点评):
滚齿的话,中间那个25空刀不够吧?特制刀具?

网友:
是的啊,要看好行程的,不过,你的齿高多少什么的都没写所以也不是那么好说的

网友:
两排齿相隔的间距是用推荐值的,你可以查一下手册,或搜索一下。间距大小取决于滚动半径及如果磨削则还取决于砂轮半径,够退刀的情况下越少越好

网友:
M4的滚刀外径小的一种是φ90,作图看下会碰到下面的另个齿轮不。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把其中的一个齿轮改成单件进行装配呢???

网友:
可以仿照变速箱同步齿轮的做法,先分别做两件,然后压装好,最后用电子束焊接到一起,变形量可以控制到几丝,压装得好的话,总变形量不会超过十丝。
我的客户都是这么干的,楼主可点我的签名档下的帖子看。

网友:
能做整体的干嘛要做分体的,人字齿轮的加工已经很成熟了,成本并不高,用不着分,分起来也很麻烦,齿轮多用合金钢或中碳钢,不宜焊接,两排齿轮的螺旋角度一定要对应,而且焊缝或者紧配合及键强度也比整体差远了。一般重载的场合才用人字齿轮,做分体的有诸多不宜

网友:
有单齿分度的卧滚就可以加工,但是你这工件太小了我们是西斯产的大型卧滚。

网友(2011-08-31):
    也可以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