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化学镀白锌4~6微米,中性盐雾试验能通过多少小时?

楼主(2011-07-05):
另外要达到24小时应该不困难吧?工艺上要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谢谢!是否镀白锌(或者镀锌)后必须用六价铬铬酸盐浸渍处理?另外在外贸采购中六价铬已经不允许使用了,是否有相关的3价铬的转化膜?耐蚀性能有没有影响?
头像上的阀是真空电磁阀吗?

网友:
哥们不是化学镀是电镀吧,差别可大了,化学镀锌我还没见过,电镀白锌4-6微米,24小时盐雾有点问题,做8微米就基本不是问题了,最好是做碱锌,这个盐雾试验比较好,现在通用的白锌是三价铬的,不含六价铬,白锌用六价铬的基本没有,所以你不要担心环保的问题,

网友(2012-08-29):
正常出汗的手摸一下镀白锌的产品,不知道多久会产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