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制动器的液压马达,请教

楼主(2011-07-05):
有人用过带制动器的液压马达吗?制动器平时是机械的制动状态,工作时候分离,能够实现平时的锁死。帮忙推荐一个,QJM型或ZBM型的液压马达不知道能不能行,因为对这个不是很了解。QJM型的是径向马达。
望了解的人介绍一下,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制动器一般都是在减速机上的吧!马达上怎么装机械制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样的液压马达,QJM型的带内控制动器和外控制制动器的都有。

网友:
你要国产 还是进口的?
我们用波克兰的带,国产貌似不可靠。

网友:
您好  国产的也有 QJM就是一种  摆线马达  五星马达   都可以带制动的  就是根据工况来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因特姆的马达 意大利的

网友:
应该有很多厂家吧,起重机的卷扬马达一般都要求平时制动的,通过加一个单作用制动缸,不加压力油时由弹簧制动,有压力时油压顶起弹簧不再工作在制动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