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700-2缸套加工刀具用什么牌号?

楼主(2011-07-05):
QT700-2缸套加工刀具用什么牌号?

请教,谢谢!

网友:
粗加工陶瓷刀片
精加工CBN

网友:
陶瓷刀片不宜加切削液,粗车可以用整体CBN。精车用焊接的CB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经济性好吗?

游客

网友(2012-07-14):
狙击大侠说的对,陶瓷刀片不宜加切削液、亦不适合粗加工。QT700粗车可以用整体CBN牌号BN-S30。精车用焊接的CBN牌号BN-K20。

网友(2011-07-06):
设备和夹具的以及材料的稳定性是比较关键的。
工件形状和可能使用的线速度也会影响刀具寿命。
相对而言,大批量高效切削的首选。

网友:
cbn目前来说应该是首选

网友(2011-12-11):
用河南鼎基钻石工具有限公司的刀具啊,他们公司专业生产缸套PCBN刀具,CBN刀片,缸套刀具,立方氮化硼刀具,数控刀具,齿轮刀具,铝活塞刀具,PCD,刀具,PCD刀片,整体CBN,金刚石木工锯片,石墨碳刷,轴承CBN刀具,轴承刀具,碳化硅密封圈刀具,陶瓷刀具,他们的电话好像是18637763135  你咨询一下吧

网友:
用鼎基钻石的刀具呀,18637763135

网友:
用超硬刀具啊,PCBN的
一般刀具厂家工程师会根据你的工件材质、加工方式、加工参数等
给你选择特定材质的复合片的
最好选择比较有实力的专业厂家

网友:
可以看下  郑州钻石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网友:
  精加工还是用陶瓷刀比较经济光洁度还高,德州洛克专业制造陶瓷刀片15092588217李

网友(2012-07-14):
狙击大侠说的对,陶瓷刀片不宜加切削液、亦不适合粗加工。QT700粗车可以用整体CBN牌号BN-S30。精车用焊接的CBN牌号BN-K20。

网友(2013-04-11):
用PCBN的好91735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