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编程,求助

楼主(2011-07-05):
手动编程 用Φ6的立铣刀加工Φ10的孔怎么编程?孔的深度为10MM。

谢谢!

网友:
螺旋插补啊,用立铣刀的话最好中间预钻一个孔。

网友:
有螺旋插补???

网友:
代码是多少??

楼主:
编一个给我看看啊,谢谢

网友:
什么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NUC 系统和三菱系统

网友:
能不能用Master Cam编一个啊,呵呵

网友:
g0 x0 z0 。。。。g1     G2  G1  G2  G1 G2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看书就会了

网友:
加工中心上我熟,铣床没怎么玩过,不过也差不多吧。打预孔后再加工的,上加工中心做,内容如下:T1M6;G90G54G0X0Y0;G43H1Z100.;M3S1200;G0Z5.M8;G1Z-10.F500;G41D1Y5.;G3J-5.F200;G0G90G40Z1 00.;M5;G91G28Y0;程序结束。以上程序要注意输入1号刀的半径值。否则无法加工或出现报警。另外此程序只针对铝板加工适用,钢板请改切削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