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轴承后又如何选择轴承座?

楼主(2011-07-05):
因为本人目前对轴承这块并不是了解的很多,有知道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
·

1、轴承型号的选择:轴承型号一般是由用户的技术人员根据配套产品的使用条件及承受负荷对轴承进行选择。业务人员主要了解用户的实际负荷是否与所选轴承相符合,如果轴承达不到使用要求,应尽快建议客户改选型号,但除非特殊产品在选择型号上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2
、轴承游隙的选择:用户在购买轴承时一般只会告知在什么型号、等级,很少会对轴承的游隙提出要求,业务人员必须问清轴承的使用条件、其中轴承的转速、温度、配合公差都直接关系到轴承游隙的选择。一般在3500转/分以下转速的电机大多采用CM游隙,如高温高速电机则要求采用相对较大的游隙。轴承游隙在装配后会因为内孔的涨大及外圆的缩小而导致减少,游隙的减少量=过盈量×60%(轴承室是铝的除外)。比如轴承装配前游隙是0.01mm,装配时过盈量为 0.01mm,则轴承装配后的游隙为0.004mm。在理论上轴承在零游隙时噪音和寿命都达到最佳的状态,但在实际运转中考虑到温升等问题,轴承在装配后游隙为0.002mm-0.004mm较好。

    3
、油脂的选择:油脂的选择一般是根据轴承的转速、耐温情况、噪音要求及起动力矩等方面进行选择,要求业务人员对各种油脂的性能很了解。

    4
、轴承密封型式的选择:轴承的润滑可分为油润滑和脂润滑。油润滑轴承一般是选用形式轴承,脂润滑轴承一般选用防尘盖或橡胶密封件密封。防尘盖适用于高温或使用环境好的部位,密封件分接触式密封和非接触式密封两种,接触式密封防尘性能好但起动力矩大,非接式密封起动力矩小,但密封性能没有接触式好。人本轴承目前在汽车电机轴承、家电电机轴承、摩托车轴承、保健电机轴承等行业进行了专业化的制造,使轴承的噪音和寿命达到最佳状态。

带座外球面轴承分为轴承座和轴承,其实外球面轴承就是深沟球轴承(即是6000型)的一个变形,就是为了更好的与轴承座配合而设计的。
建议楼主,直接选用带座外球面轴承。

网友(2011-08-31):
目前都有標準的軸承座成品銷售,只要提供絲槓的大小就可以選型了,而且標準品好按照質量穩定!

网友:
什么轴承配什么座  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