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11加工后可以不用表面处理吗?

楼主(2011-07-05):
各位:
      现在碰到个问题,请问SKD11模具钢加工完后,一定需要表面处理吗?……不处理行不行
                                  假如需要表面处理,有哪几种常用方式处理?……
        高手请给点提示,多谢了

网友:
我们公司画法是热处理后 不做表面处理 但是为什么至今搞不清楚,日本人说随便我们 想表面处理就表面处理,如果你担心生锈(确实会有生锈现象)可以发黑下。

网友:
LZ SKD11 是日本牌号的合金工具钢,热处理后的一般不需要表面处理,直接用,除非你有特殊的用途。

网友:
表面处理有很多种,具体是要看你的客户使用技术的要求和目的。

网友:
我见过的鬼子SKD11处理是无电解镀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