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roe3.0中工具选项中修改?

楼主(2011-07-05):
(proe3.0的问题)零件模型加工好后,转成2D的,在CAD中打开结果尺寸是原来的1/25.4,我不知道怎么在proe3.0中工具选项中修改(英制单位改为公制单位),这样以后就省去麻烦了!

请高手赐教啊!谢谢

网友:
4.0知道,3.0没用过

楼主:
说下么 4.0和3.0在设置选项里应该是一样的吧 详细步骤请显示下吧

网友(2011-08-17):
不就是在工具/选项/常规里面找常用单位设置。记不太清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好好的姑娘起这么个名字,好奇怪。

楼主:
老公帮我申请的呀 呵呵  太色了 嘿嘿

网友:
转成2D的在选择图纸格式时选用A0--A4,进入界面后在文件--属性--绘图选项里,DRAWING_STYLE MM.好象是.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