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什么工艺可以加工出来?

楼主(2011-07-05):
各位前辈:

    如图示,我现在有一批工件需要做一点改动,可是工件已经进行过热处理(HRC58°左右),材质为SKD11,请教还有加工工艺可以打图示的贯穿孔吗?可以的话大概费用能有多少?不甚感激!!

网友:
细孔放电穿孔,然后线割。费用的话100大洋以下,我们做的话50大洋帮你搞定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贵厂在那边,50大洋搞得定这个东东,那么俺有很多活都可以发给您。

网友:
不知道!!也想学习下!!

网友:
也只能细孔放电,然后线切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海无边
  你好,我想确认一下细孔放电可以放到那么深吗?你那里的放电机台Z轴行程有多少啊?

网友:
细孔放电行程没有这么深吧

网友:
190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2头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目前我们公司的供应商没有这种加工能力,即使两头加工行程也是没办法达到,所以想请教各位有没有这么大行程放电能力的机床?

网友:
你哪里,我有。13430557624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搞不定?有没有搞错啊,谁的细孔放电放不到190mm?是不是放到一半的时候针不够长了吧,兄弟可以换针的嘛,再说可以掉头打啊,活人可不能被尿憋死吧

网友:
电火花加工好些

网友:
我觉得,2楼的方法是很正确的!!!!

网友:
学习学习,了解了解 公司才引进台机子

网友:
我们公司有台特制的电穿孔机,行程可以400

网友:
   肉价钱了要

网友:
用一般机械加工的办法做不到,用其它办法成本太高,没办法。

网友:
用电加工好些!

网友:
只能是细孔放电,再线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Angle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公司特制的点穿孔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个方法能行。电穿孔----线切割

网友:
这个只能穿孔割了,多找找看,可以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苏州鑫赢科技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孔,用卧式钻床应该可以加工的吧,,,我在展会上见过一台,加工190是一点问题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热处理过的钻床还能加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穿孔机可以做, 价格也较经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要看硬度的,,,,

网友:
HRC58,只能是电火花打孔再线切割

网友:
细孔放电四十块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