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用于活塞杆密封,请教

楼主(2011-07-05):
O型圈用于活塞杆密封时,活塞杆与孔间的间距g应该怎么确定?(GB3452.3-88中图2中的g)

网友:
是配合,H8/f7,另外有GB/T 3452-2005了

网友:
按动密封的情况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查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A(2011-08-29):
O圈一般都不用于动密封了,

网友:
我见过的最好的帖子了,谢谢楼主

www.xinhuicheng.com

网友(2011-12-13):
引用 网友A:
O圈一般都不用于动密封了,

想请教一下,那动密封一般用什么啊?我现在换气阀推杆处动密封暂时用的是O型圈,在考虑密封性能,密封压力为3个大气压?

网友(2012-02-29):
y形圈,硬度小于65度的

网友:
謝謝您提供的寶貴資料!

网友:
我见过的最好的帖子了,谢谢楼主

网友:
压力不到可以用0型圈,活塞杆与缸筒间隙一般控制在20μ,汽封、油封、以及斯特封是压力及工作环境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