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KEN轴承,谁见过图纸中的东东?

楼主(2011-07-05):
客户给了个型号:TIMKEN  V-515-A 哪里能购买到这个东东?这个轴承是标准件还是订制品?可以接受替换

网友:
Taran,把具体的尺寸给我,我帮你问问。

网友:
剖分双列滚子轴承,尺寸图片上不是很清楚,型号也查不到,最好能给一个清楚的图。尺寸写清楚。

网友:
FAG, SKF和铁姆肯都有这种类型,但是一些小细节上又并不相同,替换需谨慎,另外这种类型多用于冶金,属于配套客户,估计要到价格也不一定能做。

网友:
剖分轴承,在万向轴平衡支撑上用的很多,低转速,要求不是很高。国内很多家有生产,但是使用后变形很严重。进口的好点。TIMKEN不知道有没有作,但是TIMKEN轴承修复曾试图修复此类轴承,技术信息有所准备。如果想制造非标的可以联系TIMKEN轴承修复,联系方式网上可以查到。做这类轴承主要是看怎样消除轴承内外圈的内应力。

网友:
应该是特殊定制的,尺寸和SKF网站上的图纸尺寸对不上。数量是多少?

网友:
建议找一下SKF国内的公司吧,经销商不靠谱,这个还是需要动用SKF的人,另外TIMKEN的型号肯定是项目保护的型号,如果问出去了,没好事的,不如就直接找SKF。再者客户图纸上不是写着EQUAL的也行啊。TIMKEN的这个产品估计不在国内生产。

网友:
对了图纸上的备注,请注意客户是修改了WIDTH和ADDED SPACER

楼主:
恩 尺寸对不上,而且中间部分比SKF多了一道,数量暂时还未确定,的确是那边的项目,看能否替换

网友:
我觉得TIMKEN的强项不在这个产品上,你看他们网站上很少提的嘛,还是SKF靠谱,你找SKF吧,最好直接找懂技术的,不要找SKF销售工程师,他们销售内部斗争也很厉害的,(本人经验教训是从舍弗勒方面来的)。

网友:
阿拉在冷床上就用这类轴承,要与厂家联系订货,你找这个公司的办事处,他会告诉你,,但比较贵,以前用FAG的,

网友:
FAG的四列滚子533023外形尺寸I.D. O.D. WIDTH完全一致,如果可以,建议给客户看看基本情况。

样册上有相关型号尺寸,下载就好。

http://www.fag.com/content.fag.de/en/services/mediathek/library/library-detail-language.jsp?id=113995

网友:
这种轴承国内也可以做
只要你把外形尺寸确定

网友:
中间的两个隔圈必要时可以自己做。那是比较简单的。
剖分的轴承,Cooper的用的比较多,品种比较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