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中的弹簧怎样压缩啊?

楼主(2011-07-05):
各位大侠,弹簧在装配时是处于压缩状态的,但是在装配时只能以原本无压缩的状态状态装入,使得装配体中的弹簧不是用力的状态,怎样让弹簧处于压缩状态装配在装配体中啊?忘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
做一个夹具,亊先把弹簧压缩在夹具中的然后把弹簧推进工件里。象子弹夹一样。

网友(点评):
所以说是天书,想想楼主应该是想问在软件中怎么压缩装配

网友:
做弹簧模型的时候多建以个配置,以个是自由状态,以个事压缩状态,在装配的时候按需所取,就OK啦

网友:
象5楼说的做一下,但我想楼主的意思就是不知道怎么压缩?我也是来想学一招的。

网友:
在装配体里新建个零件---画弹簧

网友:
你可以算一下你装配体中弹簧压缩后多长,然后在从新算一下弹簧压缩似的节距,从新画一个就好了呀,就想楼上说的画2个弹簧,一个是用来装配中用,一个是零件图

网友:
网上很多这样的教程的,楼主可以去搜下的,很详细的

网友(2011-09-17):
装配的弹簧好像不能象运动模拟里的弹簧那样,起弹簧作用吧?

网友(2011-11-16):
5楼说的有道理,制造图与装配图分开。

网友:
路过!学习向大侠们学习

网友:
开一下眼界先!哈哈!! % k/ M9 q2 t5 s) ^% l

网友:
恩,大家的创意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3-09-22):
通过路径控制装配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