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6113走刀问题

楼主(2011-07-05):
有 一台中捷的 TX6113的床子,
是 PLC控制的 控制电路
出现以下问题,
按左右进给时正常,,
按上下时无动作。请问大侠可能在 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

网友:
你要先检查PLC输入端,看看上下的按钮在PLC上有无显示即输入等亮,然后再查PLC输出端,看有无输出。再检查接触器是否动作,再检查执行部件。就是一条线查下去。

楼主:
按钮按了PLC上有闪烁,但接触器无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