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A锯床不上升,紧急求助

楼主(2011-07-05):
我公司一台G4030A锯床不上升,检查了机械的液压部分,压力表显示有压力,检查升降油缸进油管,油路进油正常。又把升降油缸拆下清洗,油池换油及清洗滤油网。但还是不上升,紧急求教是什么问题?难道是电器方面有问题吗?若有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限行程开关是不是坏了

网友:
看看电磁换向阀有没有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原来是节流阀螺钉松了,液压油泄流所致,上紧就OK了。

网友(点评):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