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电磁阀的维修,求助

楼主(2011-07-05):
公司的电磁阀坏的不少,废弃了怪可惜的,毕竟买的时候价格不菲(力士乐)。
如何维修电磁换向阀?

请教一下!

网友:
这就是个手艺,有大批报废的阀就值得修理,看什么精度级别了,有些要在厂内车间搭建净化室,达到一个级别才能进行装配,否则还是会卡,
先雇个懂阀的,分类,拆、洗、测量、组配,装配,不会玩这个的不行,装不上,装上性能也差,
阿拉在矿区组织过这个,好玩,但阿拉自己装的德国的转阀就漏,人家师傅就是师傅,手上有技术,哈哈,玩玩吧,

有流程问题可以问阿拉,包括净化室,清洗设备,

网友:
这要看你坏的是哪部分,如果是线圈烧坏,最好能买到原厂配件更换。
如只是液压部分阀芯故障,则可通过拆修解决。
修好的阀按理应在正规测试台上检测合格,才能放心装机。

网友:
最起码应该有外圆磨床磨阀芯,研磨机研磨阀块内孔,都需要配用了,否则都封不住。阀芯可能都需要换,自己生产新的阀芯吧。

网友:
力士乐的电磁阀没有这么娇吧,电磁阀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坏的,要不就是有脏东西卡死;或者液压油油温高,逸出的沥青糊死电磁阀;至于线圈烧毁另论。建议楼主就实际情况对症下药。

网友:
同样的事我刚经历过了,阀芯不是卡死就是封不住油,用手按都按不动,阀芯间隙太大了,中位锁不住,还往两边串油,要不就是换向阀使用时间太久了,磨损了,我感觉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出在油身上。如果能做阀芯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普通的电磁换向阀一般会出现卡阀,复位弹簧断裂,如果使用时间太长阀孔阀芯磨损等。对待卡阀情况主要是清洗修磨。将阀打开(注意拆装的顺序和阀芯的方向,防止安装时分不清了)煤油或清洗剂清洗阀芯阀孔,大致清洗后观察触摸阀孔阀芯,有无毛刺的情况,如有用油石或金相沙皮纸修磨直至光滑。煤油清洗干净后,用压缩空气吹干。最后是按照顺序进行装配,装配阀芯时在阀芯阀孔上涂上干净的液压油便于装配。阀芯装入后用手指来回推动阀芯检验阀孔阀芯的配合情况,阀芯滑动自如继续完成下面的装配工作。如果阀芯阀孔磨损严重后,从维修成本和维修的效果,建议放弃维修。

网友:
我这可以为你修。修晚能给你试验下

网友:
首先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哪儿坏了换哪儿,再说力士乐的阀门也不是那么娇贵。

网友:
一定要有技术过硬的液压生产厂家做后盾,不然修也白修,直接拆了报废

网友:
力士乐质量那么差劲吗

网友:
修一个和卖一个的成本差不多,何必浪费时间整这个,另外你们电磁阀用力士乐的太浪费了,国产即可,而且国产的比你进口的可靠性还高一些。

网友:
大品牌的维修都较贵,国产的新的才几百元,不经济,力士乐的用到有问题了,最多买个线圈换换

网友:
如果是孔和阀芯磨损问题,最好找个液压件厂家处理。先珩磨阀孔,再将阀芯磨小后电镀,再根据孔配磨阀芯。

网友:
我这一般看情况,有备件了就换,没备件了就修(我在辅线上从不定备件)。国产阀现在便宜的很。只有高频比例或者伺服阀坏了我们才考虑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