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控制plc问题!

楼主(2011-07-05):
我想用一个触摸屏将单位两个plc,请问可以吗?如果可以是怎么控制的,谢谢大侠了。

网友:
完全可以,一个触摸屏控制10个PLC都没问题.可以通过现场总线,比如说:profibus, modbus等等.

网友:
通过现场总线控制当然可以,但是技术复杂,成本也高。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触摸屏控制第一个PLC,第一个PLC的一个输出点作为第二个PLC的一个输入点,这样来通过第一个PLC间接控制第二个PLC动作。以前我们控制8个伺服电机,用台达的PLC一个最多能控制4台伺服电机,两台一起用的,就是我上面说的那样控制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但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的好方法,听上去挺有道理的

网友:
这样只能进行逻辑控制,但是想对其它的PLC数据寄存器进行存取操作就不行

网友:
问得好,
, Q# i1 m- A! q+ H回答得更好!

网友(2011-08-09):
我知道的weinview,还有很多的触摸屏都可以控制连接多个PLC,连接用485口,直接设好站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