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好加工吗?怎样加工?

楼主(2011-07-05):
两端孔同轴度0.01。,轴表面是尼龙1010

补充内容 (2011-7-22 11:11):
应该是组合件,我只是标出重要的要求!

网友:
这个很难,就算免强达到也一定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生产,对机床要求,工艺的要求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尼龙1010  变形很大的哦

网友:
尼龙1010
质轻且坚硬,具有吸水性小,尺寸稳定性好,无毒,电绝缘性能优异等特点。
要同轴度得话考虑下先加工一边后,用内撑加工另一边

网友:
不容易做到

网友:
必须把尼龙加工放在最后

网友:
老兄你把图纸看清了,是圆柱度不是同轴度。960的长度,同轴度1丝????图纸上没有标是你想的吧。

网友(点评):
刚度足够的情况下,同轴度跟长度无关!呵呵!只与直径有关!见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两端孔对表面跳动0.01,外圆圆柱度0.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做不到了呗!其实不应该标这么高的!问题延伸:这个零件完整的结构是有三段组成,中间一部分我们叫辊体1,两端各有一轴头2、3。如图,要求三段分别加工,然后组装,达到要求,基准A、B之间距离1260,并且这三段要方便拆装,每次拆装之后跳动不大于0.05。

网友(点评):
老兄,是串墨辊吧,要是的话希望改表面涂层为陶瓷更好

网友(点评):
实际上意义不大和它接触的都是胶辊,只要保证两端同轴度与表面查粗糙度就好

网友(点评):
跳动作为参考

网友:
画图纸简单,实际加工难上加难!
如果以外圆为基准拆装,估计会稍微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结构可能不太好。但要求不是随便提的,确实要0.05的跳动,再大就没法用了!呵呵!以外圆为基准拆装?不明白!

网友:
把960加长,两端车比外径小的台阶,这样可以保证和外圆同轴(外圆磨时候一次磨削)。
或者把里面的加长,车台阶。
不要以轴的内孔来装配定位,要以轴的外圆来定位配合。
内孔定位,很难加工。外圆定位,磨外圆时候可以保证同轴度。

楼主:
您看看10楼的帖子!应该怎么定位!

网友:
哈,你又标错了,基准标在基准上了,圆柱度不标,同轴度和表面跳动怎么保证。三个零件分开加工是很难达到精度的。这是你们新产品吗??图纸很随意呵,建议一下轴1和轴2的发兰处可改为锥度符合快装卸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D:

便于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不是零件图!只是对组装后的整体要求!我只突出了跳动!别的没标!
什么叫基准标在基准上了!不明白!这样的结构是我们这个行业都在用的!商业轮转胶印机上三段式串墨辊!但是我也是怀疑这样的精度能不能保证!
请教:如果用锥度的话还用螺钉紧固吗?我们这个零件还要轴向来回窜动,有一定冲击,并且零件中间部分与另外一个棍子接触,轴向还有一定的摩擦力,如果不用螺钉紧固!锥面就要很紧很紧!没那么拆卸又不方便了!呵呵!

题外话:比如一个零件,我要求跳动精度很高!但对圆柱度没有要求!那我还用标圆柱度吗?换句话说,要想达到跳动要求,不用说你的圆柱度、同轴度也必须要保证!又比如我标了一个轴的外径40公差正负0.005,那您说它表面粗糙度会是6.3吗?标的公差和粗糙度会决定您选用什么样的加工方法,比如:轴的外径40,公差正负0.02,如果我标了粗糙度1.6,用精车就可以,换成0.4或更高就要用磨了!呵呵!自己的一点看法!说的不对请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个轴头也很长的!轴头端部开孔!那么和轴的外圆的同轴度怎么保证!

网友:
呵呵,别介意啊,你辊子同心度是怎么加工保证的

网友E:
锥度配合是正解,这种尺寸大小,如果是0.05的跳动也并不是完全不能保证。分别保证两端轴头的同轴度,做到0.01应该可以,再保证辊子外圆对两安装孔的跳动,做到0.03,最终加工完全靠磨床精度保证,应该还是可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太长了,确实不好控制,也许这样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很头疼,因为这个结构是我们这行业都在用的,进口的也不例外!您说的那种结构也有,只不过用在国产的单张纸胶印机上,我们现在的商业轮转胶印机都用的孔和端面定位,我也怀疑这样的精度能不能保证,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多谢您的帮助!

网友:
这样的精度要求很难达到,估计A,B两点间1260跨距的最大重力下垂也不止0.05。

网友(点评):
那该咋办呀!

网友(点评):
突然明白了!只要刚度足够,是不会下垂的!

网友:
我为什么看不懂图呢????????

网友(点评):
哪看不懂呢?

网友:
要求有点高,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俩要求都有

网友:
可以考虑先把内圆加工到位,这个有点维度但是可以保证,外面尼龙可以一头用端面顶尖,一头普通顶尖顶住精车外径,尼龙的外径切削阻力不大,完全可以行的通,记得放余量,最后外径的圆柱得考虑上油石超精机研磨外圆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难度比较大,靠端面磨内孔,以内孔定位磨外圆 ,就看水平了

网友:
难啊,不容易啊!一般的车床做不到!

网友:
上卧加先把两头的孔做到同心,再以两头孔为基准做外圆,这样应该可以基本保证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跳动可能包括圆柱度 同轴度 。。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不同的,圆柱度是形位公差而同轴度是位置公差,相信你是学过的

网友(点评):
形位公差包括形状和位置公差!圆柱度属于形状公差!呵呵!

网友:
对尼龙表面与两端孔的跳动有这么高的要求吗?还是为了达到装配后的精度而设定的?估计大家都注意了尼龙表面与两端孔的跳动。

网友(点评):
为了保证装配后的精度!

网友:
来学习的,各位老师傅好

网友:
    来学习中,对于车床加工不是很懂,难道不可以先加工两个端面及0。01的两个孔,再最后做两孔定位加工尼龙吗,弱弱的意见

网友(点评):
我就是不确定才来请教的!呵呵!

网友:
国外的加工是靠先进的设备,价格贵,质量有保证。国内的企业只靠工艺保证,难!

网友:
尼龙的表面粗糙度能达到0.8么?外行路过

网友:
弱弱的问下,那个尼龙材料两端都有圆弧,怎么套上去的啊,还有这个机构好像有三种材料,分别是什么材料呢?两端轴过盈配合上去的?

网友(点评):
不是套上去的,是喷涂的!

网友:
很难保证得到,国内很难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点评):
国外肯定没问题,我们见过进口机器用的这种种结构!

网友:
做出来的效果OK吗,定位引导的部分有些短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做呢,准备做,定位部分应该不短,还嫌长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有跳动0.01的要求吧,在一个我的理解就是形状公差要比位置公差要求严格。这说明这个设计的人不怎么知道,而且960的长短跳动一丝有问题。

网友(点评):
先不说0.01的跳动高不高!反正国外人家做出来了!同样的结构!“形状公差比位置公差要求严格”这要看你的应用场合了,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无非是尼龙表面圆柱度和跳动,要求跳动0.01,怎么着也得磨吧,圆柱度能差吗?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您的“形状公差比位置公差重要”有什么根据或经验没有!望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就有点较真了,我的意思是你的形状公差要是和位置公差差不多是不是就没有标注的必要了。就拿你这个来说要是同轴度达到圆柱度肯定达到了,还有标注的必要吗?

网友(点评):
另外这个零件的加工难度应该在这两边的孔的同轴度不太好保证,因为你要将每次拆转两个轴之后要求跳动是0.05.本工件的磨削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理解的是俩高端的孔口倒角60°就是和中心孔的孔头倒角是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点评):
没有较真呀呀!普通车床能保证很好的同轴度!但圆柱度不见得!所以就是标没标圆柱度或标的高低,是决定采用什么加工工艺是车还是磨!不是随便标的! 就说您的“形状公差要比位置公差要求严格”是根据什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锥度配合是正解,这种尺寸大小,如果是0.05的跳动也并不是完全不能保证。分别保证两端轴头的同轴度,做到0. ...

这哥们说的有点靠谱!

网友(点评):
请看17楼帖子前半部分!

网友:
好像只是表面包了一层尼龙。

网友:
不知道此件的功能,设计者在加工和装配的工艺性上还应再考虑

网友(点评):
国外结构已经成熟!

网友:
这种零件的加工很简单需要的话,联系我就好,帮你讲个清楚呀,!!!!

网友:
这种零件的加工很简单需要的话,联系我就好,帮你讲个清楚呀,!!!!

跟我说简单的人多了!

网友:
你最好是找一下手册或者看看它们的具体定义。

网友H: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三件不做成一体的,
他们做成三件是不是最后装配调整跳动的。
这个东西普通车床做不了吧,车床本身的精都达不到。
有种进口车床(很贵,几百W)专门用来做细长东西的,
不知道做不做得好。

网友:
这是什么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三件不做成一体的,
他们做成三件是不是最后装配调整跳动的。
这个东西普通车床做不了 ...

这根辊子长1500,要装到跨距1200的两块墙板之间!考虑装拆方便才做成三截的!

网友:
這個實在很難,願聞其詳~~~謝謝!!

网友:
很难做的到,换材料吧

网友:
只想知道二十多天过去了,楼主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