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个伺服电机,怎么求转动惯量?

楼主(2011-07-05):
现在选个伺服电机, 需要带动的零件是 直径为800MM , 厚度为20MM ,    铝合金(6061) 圆盘。      圆盘上 带着八等分的负重,每个1.6KG  ,分布在直径为620的  圆上  。     使用齿轮齿圈 减速(齿圈和大盘固定在一起,一起旋转) ,减速比1比4.5  , 要求等分8份,  每次分度时间是1S ,     精度用伺服电机保证  , 单方向旋转分度。
现在 不知道 怎么求转动惯量?     怎么选功率是多少的伺服电机?

网友:
先算出圆盘驱动扭力,然后根据伺服电机的输出扭力选型就好了。

网友:
楼主,自己在坛子下个资料看下,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