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您潜水泵延年益寿的7个细节问题

楼主(2011-07-05):
现在市面上相关的水泵保护器很多,有漏水型潜水泵保护器过热型潜水泵保护器。其保护项目涵盖潜水泵油室漏水保护、电机漏水保护、线盒浸水保护、绝缘电阻保护,绕组过热保护、轴承过热保护等。但是为延长潜水泵的使用寿命,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使用当中还需要注意如下七个细节问题。1、确认正确的电机的旋转方向
应搞清电机的旋转方向,现在有许多类型的潜水泵正转和反转时皆可出水,但反转时出水量小、电流大,其反转时间长了会损坏电机绕组。
2、禁止电源电压异常开机
由于低压供电线路比较长,线路的末端电压过低是常有的事。当相电压低于198伏,线电压低于342伏时,潜水泵电机转速下降,当达不到额定转速的70%时,启动离心开关会闭合,造成启动绕组长时间通电而发热甚至烧坏绕组和电容器。相反,电压过高引起电机过热而烧坏绕组。因此,潜水泵在作业中,操作者必须随时观察电源电压值,若低于额定电压10%以下,高于额定电压10%以上,应使电机停止运转,找出原因并排除故障。
3、电缆线安装与潜水电泵的绝缘电阻要求
安装潜水泵时,电缆线要架空,电源线不要太长。潜水泵下水或提出时切勿使电缆受力,以免引起电源线断裂。潜水泵工作时不要沉入泥中,否则会导致电机散热不良而烧坏电机绕组。安装时,电机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0.5兆欧。
4、漏电保护器的安装
漏电保护器也叫保命器,它的作用从“保命器”这三个字就可以理解。因为潜水泵在水下工作,容易漏电造成电能损失甚至引发触电事故。如果装有漏电保护器,只要潜水泵漏电值超过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一般不超过30毫安),漏电保护器就会切断潜水泵的电源,确保安全,同时避免漏电、浪费电能。
5、避免频繁开关
不要频繁地开关潜水泵,这是因为电泵停转时会产生回流,若立即开机,会使电机负载启动,导致启动电流过大而烧坏绕组。由于启动时电流很大,频繁启动也会烧坏潜水泵电动机绕组。
6、莫让潜水电泵长期超负荷工作
为避免潜水电泵长期超负荷工作,不要抽含沙量大的水并随时观察电流值是否在铭牌上规定的数值,若发现电流过大,应停机检查。另外,电泵脱水运行的时间不宜过长,以免使电机过热而烧毁。
7、注重日常维护
平时要经常检查电机,如发现下盖有裂纹、橡胶密封环损坏或失效等,应及时更换或修复,避免水渗入潜水泵。

水泵保护器的运用和注重一些日常的保护能更好的延长潜水泵的使用寿命。

网友:
说的 很对  专家!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