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阶轴 中间大两头小 怎么镦?

楼主(2011-07-05):
像这种台阶轴  是怎么镦的 什么工艺  我有1CR17NI9的 不锈钢需要做这样的毛坯。冷镦 还是要加热?

网友:
走热模锻吧!看不出多重?小的,可以走多工位精锻机,

网友A:
加热用气锤墩咯!整个模子就胎来吃了

网友:
中频加热压力机成型

楼主:
这么多方法啊?   看晕了 大概 也就小头直径25 大头40左右的  总长300-400长的东西

我上面的图只是说类似这种中间需要有个小台 ,不是图上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用气锤墩咯!整个模子就胎来吃了

这种需要多少KG的气锤?  小头 25 大头7,8个宽 外径40左右  零件总长300--400 这种需要多少KG

网友:
冷镦很难做好,热锻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哪里有的做啊 ?我江苏常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说大头在中间的话不是那么好大的毕竟大头只有7,8个厚,如果大头在一边的话那就容易得多。还是要看你工件的要求要不高。不高的话用气锤墩就行了,用Cr12MnV做个模具就行。如果精度高就用高频加热用冲床墩,125吨就能搞定。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江苏啊!你们那边锻打技术很牛达嘛,滚锻那些。应该很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江苏啊!你们那边锻打技术很牛达嘛,滚锻那些。应该很好找的

加我QQ 4711  87800 咨询下你

网友C:
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吗?

大家凑合看 这电脑没CAD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网友:
新手来学习学习大虾们得经验。。。

网友:
用多工位平锻机吧,不过现在用得很少了

网友:
冷挤压可以 实现,但是行程有点长,估计要用油压机,冲床行程有点紧

楼主:
还是没找到 到底怎么弄啊 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行程够,就是脱料有点麻烦!那个东西不是那么好墩的

网友:
热模锻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