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些孔是如何标注出来的?

楼主(2011-07-05):
在图纸中,有时候孔比较多,为了标注为同一种孔有时候画成如图所示 黑白相间的   我是用填充画出来的,请问大家是怎么画的或者有什么参数可以设置

网友:
画基础布置,地脚螺栓用这个,把以前的图例拷到本图,在标的地方复制一个,其它列阵,

网友(点评):
.....大侠还画图啊

网友(点评):
哈哈,阿拉不仅敲字,还画图,有时间可以比一下速度,切磋一下,哈哈,

楼主:
我指的是第一个这个是怎么样画出来的  复制及建立快调用是另一码事

网友(点评):
第一个,就是填充出来的,完了打碎,随意旋转,就出来好多图像,

网友(点评):
建立动态块,然后每个可以拖大放小的!

网友:
一般画剖面线,比例很小,0.01就可以了,我都是这样画的,  好像有一个是可以直接画面的,不过不记的在哪的,一直这样来

网友:
一分为四~然后对角区域填充白色~然后就是复制啊复制~或者建块调用

网友:
当然是填充了,CAD里填充里选全色,CAXA里有个专门的命令

网友:
直接标注~然后ED修改在前面加上6-就行了~~

网友:
都被你们 搞糊涂了 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网友:
研究这个?

网友:
我和4楼用一样的方法,呵呵~~~

网友(2011-08-25):
条条大路通罗马啊,自己方便就好

网友:
最“笨”的方法是:图案填充,图案选SOLID;好一点的如PCCAD就直接有此命令。

网友:
个人见解自己在填充时一次都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