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精通6542(M2)?做密封环的求救

楼主(2011-07-05):
急求精通6542(M2)热处理工艺的老师

本公司做密封环的,最近做了一个新品材料是w6mo5cr4v2线材的。材料做用前经过了退火处理,到厂后工艺为绕圆、淬火、回火、回火、定型等工艺,最后将成品密封环经过比环内径大0.5的锥轴,在过锥轴过程中密封环发生了断裂,比例大约为4%。淬火温度是830度(45’)1105度(20’)1170度(18’),后面两次回火均为560度保温2H,两次回火和淬火是连续进行的,定型是680度保温2H。
请教各位:密封环断裂的可能原因在哪里?

网友:
断口金相组织什么德性?说说断裂特征?都一个方式吗?

网友:
     6542(M2)主要是做刀具的材料。其淬火后(HRc62~64)硬度高,切削性能好,但韧性不太理想。比例大约为4%的断裂不算大,不一定是热处理问题,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点评):
确实是做刀具材料的,我们企业的刀片就选用此材料。HRC65上下

网友:
热处理是一个很复杂工艺,工艺稍有不对或者操作失误,都会出问题。
主要看材料的金相组织和使用要求,来调整各个间段工艺参数,做到比较合理。
楼主说的工艺是常规的工艺参数,一般人看没有问题。
不过整个过程工艺参数是要根据材料的金相组织和使用要求来调整的,
比如淬火温度是830度(45’),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可能是820度,也有可能是850度,还有时间以及温升时间,
淬火介质和它的温度等等。
一般小批量试生产初步确定工艺参数,批量生产时候微调并且确定工艺参数。

网友:
     关键是比例大约为4%的情况,比较难分析确定工艺参数的可靠性。作为锥面,尤其是环,结构不好有时也会出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么百分比多少可以确定?
这种材料的淬火介质一般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么百分比多少可以确定?

我们用的是氮气冷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作为工具需要用氮气,保证淬透性。
不过楼主是做密封环的,就不需要保证淬透性。
可以参考W6活塞简单参考工艺:
一次预热温度650℃,二次预热温度850℃,加热温度1180℃,分级温度620℃,贝氏体等温温度260℃。回火温度560℃×4次。

楼主:
谢谢。回火后随炉冷却还是空冷或是用其它急冷方法呢?

网友:
回火后随炉冷却还是空冷?
这会影响到硬度和其它的组织结构,具体不能够确定。
呵呵,楼主干脆用W6好了,耐磨。

网友:
10楼的是什么意思啊。  w6mo5cr4v2的简称 6542,也简称是W6。

网友B:
    我不精通热处理工艺,但是类似材料(尤其是6542)做过的刀具,五花八门不少,几十年来也碰到不少问题。因为我没见到你的零件图,也没见到你断裂处的金相,只能根据叙述范范分析(如果见到实物就会确切一些)。范范分析:1.任何事务都是从量变到质变,4%的情况通常“有可能”是偶然因素,随机误差的置信概率一般取95%,这就是我的考虑。2.你说“在过锥轴过程中密封环发生了断裂”,一般热处理后毛坯出现裂纹,热处理才可能是主要原因,因此我分析“结构不好有时也会出问题”。费这么多话,无非是见不到实际而无奈之举。今后定然吸取教训。
    希望BZ在问题解决后qq信箱告诉我答案,我也能得到一些提高,谢谢!

网友:
    泛泛分析:将4%断裂件的断口请金相专家分析一下,也许会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精通热处理工艺,但是类似材料(尤其是6542)做过的刀具,五花八门不少,几十年来也碰到不少问题。 ...

谢谢你的诚意解答。这个断环的问题一直存在,所以并非偶然。同时包括热处理工艺参数、流程在内的储多原因都在追查,包括原材料及机加工过程。但一直没找到真正的原因所在。

网友B:
     能不能将断环和配对零件的尺寸图发来分析。

网友:
现在怀疑对象变了,成磨削应力引起断裂了。
按照你的产品,磨削应力引起断裂了,一般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将断环和配对零件的尺寸图发来分析。

如下图零件:工艺为:线材进厂后绕圆(钢丝绕成筒状的,像弹簧)真空淬火 升至 850度保温40’升到1050保温保温30’再升到1170保温17’ 氮气急冷,半小时内进箱炉进行第一次560度保温2H的回火,12小时进行第二次参数相同的回火。后进行线切割破口,破口用压板把密封环压平放入井式炉进行680度保温2H的定平。定平后续是机加作业。

网友:
非常深奥,不能给你支持见解

网友B:
       见了你的图吓了我一跳,因为和估计的结构大相径庭。今后确实要注意:不了解全貌,不可乱表态。你的零件是一个弹簧圈,其弹性与自由状态开口大小有一定关系(和汽缸的活塞涨圈道理相似)和热处理也有关系。我对此不是专家,现在还不好拿出肯定意见。下面看法供参考。我画了一下图,自由状态开口大小不同,穿过16.36棒时弹簧圈变形量不一样,而变形量超过极限就会断裂。提高允许弹簧圈变形极限是解决途径之一:1.改变材料,用弹簧钢(锰钢);2.提高回火温度,改善韧性。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的也比较执着,现在执着的人不多了,而且纯技术性的问题看的人也不多,
我在这个帖子里面回答楼主了。
希望楼主有了结果告诉一声。呵呵!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302&highl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什么事情都是蜻蜓点水,那么它就只是一个蜻蜓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了你的图吓了我一跳,因为和估计的结构大相径庭。今后确实要注意:不了解全貌,不可乱表态。你的零 ...

谢谢你的答复,扩大自由开口,减少变形的试验我们也做了,结果还是有断的.我们最后680度定型的温度可以看作是第三次回火吗?

网友B:
      1.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非要用6542做弹簧圈,这种材料当初研制目的主要是用于刀具,不太适合做弹簧。如果改弹簧钢应该能解决问题。
   2.非要用6542的话,建议你们提高首次回火温度,回火次数并非越多越好。几次合适,应当结合产品要求和你们热处理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非要用6542做弹簧圈,这种材料当初研制目的主要是用于刀具,不太适合做弹簧。如果 ...

我们也很无奈,客户提供的图纸对材料成份有明确要求.且听说这张图原是欧洲工厂做了好多年的.

网友(点评):
的确是欧美图纸

网友B:
       非要用6542的话,建议你们提高首次回火温度,回火次数并非越多越好。几次合适,应当结合产品要求和你们热处理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用6542的话,建议你们提高首次回火温度,回火次数并非越多越好。几次合适,应当结合产品要求和你 ...

可不可以直接降低淬火温度来获得顾客要求的HCR49-58的硬度呢?我看了一些技术书M2钢将淬火温度降低到1000度可以获得HRC53左右的硬度,但我就不知道1000度的话会影响到奥氏体的转变吗?

期待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B:
      6542常规使用硬度是HRc62~65,因此获得HRc53左右的硬度可以有多种途径(你们热处理人员应该知道)。淬火温度降低也是一种途径,哪种合适要你们考虑。现在主要是提高韧性的问题,最好一步一步走,不要把问题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42常规使用硬度是HRc62~65,因此获得HRc53左右的硬度可以有多种途径(你们热处理人员应该知道)。淬 ...

谢谢啊,我对组织的变化不太了解,请问下6542 在1000度淬火时级保证奥氏得到转变吗?会欠热吗?

网友B:
     正如我19#的意见:“今后确实要注意:不了解全貌,不可乱表态。”。我要汲取教训,因为对你们的很多情况不了解,而且我也不是热处理权威,不便谈的太具体。因为你们只有4%的件有问题,说明主要工艺是对的,建议不要作大变动。根据你们的经验作一些提高韧性的实验,只要提高韧性,4%的问题会解决的。工艺大变会引出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我19#的意见:“今后确实要注意:不了解全貌,不可乱表态。”。我要汲取教训,因为对你们的很多情 ...

谢谢你哈,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工艺是把钢丝通过绕圆机绕成直径只有15的那弹簧形状的筒状物的。请问下钢丝在受力变形成圆筒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应力吗?如果有的话用什么方法去除比较好?

网友:
      钢丝受力变形肯定会产生应力,这种应力有时能被利用(例如冷弯弹簧),有时需要消除。应力消除方法很多,你这个零件我还说不好,你可以和你们热处理人员商量采用热处理方法消除应力。不过希望你们不要把问题搞复杂了。先考虑提高回火温度来改善韧性,再考虑降低淬火温度提高韧性。总之,先易后难一步一步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