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0平磨,磨出的平面坑坑洼洼,还烧焦

楼主(2011-07-05):
大家好,我那台7130平磨修起来了,可是试磨后发现磨出来的平面一溜一溜的, 坑坑洼洼,还烧焦。
各位大师帮我看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如果有砂轮锁不紧的原因。

请问要怎样才能锁紧呢?

谢谢!

网友:
原因可能有几个月:1、磨头滑动轴承无刮好,接触面积不够,2,主轴间隙过小,3、砂轮平衡得不到位,4、主轴无返精磨,5、可能磨头油不够

网友:
晕,是主轴间隙过大

楼主:
嗯,楼上说的很哟道理,那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还是先修床子吧

网友:
1,检查砂轮2找平衡3修正砂轮4滑动轴承修复5调整好主轴间隙6工作台油面润滑油太大

网友:
还有纵向滑台磨损,也是一个问题的。

网友:
    把检修师傅、操作者找到一块,按照2楼意见逐项排除。

网友:
烧伤和光洁度差一般是主轴问题,还有砂轮粒度和精磨液也有关系。
上面的问题先看看再说吧。

网友:
找个懂的人看下吧

网友:
烧焦是回凉水没跟上

网友:
砂轮得材质粒度硬度是否符合加工你得材料。请详细下你加工得什么材料及硬度。

网友:
先检查主轴了,主轴松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没别的问题,滑枕油缸不行,或和导轨不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