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1240(S1)位置编码器断线,请教

楼主(2011-07-05):
大家好啊。,最近在干活时,机床(数车FANUC oiMate-TD)总是时不时的出现SP1240(S1)位置编码器断线报警,按复位键报警解除 .
是哪儿的情况?

请教大侠们给分析分析。

网友A(2012-04-24):
楼上大哥,您的问题解决了嘛?能否教一下小弟,谢谢!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主轴编码器线松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大哥,您的问题解决了嘛?能否教一下小弟,谢谢!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没找到跟本所在,不过现在一直都没在出现这类事情,,,,,,也没去研究,可能就是哪地方松了吧.,.,.,

网友:
连接到放大器上的那个线松了吧,说明书的电路图能找到这个接头
我们厂刚买一个月的HTC2050床子 编码器已经坏了。。。。

网友:
估计是主轴编码器线磨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