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口径接管内部堆焊技术,求助

楼主(2011-07-05):
长度1500mm   直径299*26
向大家请教!

网友:
做焊接机械手,管子旋转,配摄像监控头,焊道走螺旋线,其它没什么了,送丝机构等,常规设备

网友:
只能用自动焊接了,也可以沿管子长度方向走直线

网友:
这要专门的机器,我们公司用哈工大生产的一种机器,自动钨极氩弧焊堆焊,

网友:
没看明白,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