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角度分析,“左行右立”这个口号是否科学?

楼主(2011-07-06):
近日,北京地铁四号线某扶梯发生安全事过,造成一人死亡,28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本帖不打算讨论这次事故的原因。而是,由此事故联想到,现在不少城市都在倡导乘坐扶梯要“左行右立”,有的城市甚至把它上升到文明的高度。这个口号遭到了不少反对和争论。既有支持的一方,也有反对的。支持的人认为,按照左行右立,效率更高,可以为“有急事”的 人让出通道。反对的人认为,效率不但不能提高,反而要降低(空出左边来),而且很不安全。
我想,我们社区这么多机械工程师,能不能从技术的层面来分析下,这个口号是否真的科学?从安全的角度出发,这个口号是否应该停止?欢迎大家踊跃发言,更欢迎从事电梯扶梯设计的工程师来讨论。

网友:
不知道这次事故跟“左行右立”有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左行右立”在香港已经是共识,在香港这个非常讲究效率的地方,都能够坚持这份共识,我相信系有道理的。

网友:
这个东西是鬼子推广的东西,在鬼子那里有效,不适合国情,尤其不适合中国大城市,

中国人流密集,时间长,设备维护水平低,选型有问题,再跟风鬼子,就不对了,本次的电梯,应该选用最重型那种,否则,再强调大家站一边,又不注意设备维护,就很麻烦了,

网友:
啥,大伙站一边让传送带不平衡了,这个扶梯跟皮带输送机的原理相似吧,得考虑所输送货物的特质吧

网友:
事故的初步原因出来了:

“据初步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固定零件损坏,扶梯驱动主机发生位移,造成驱动链条脱落,扶梯下滑。”

或许是一个螺栓引发的事故?防松没搞好或是疲劳断裂?

网友:
好像自动扶梯上就没设计上一个防倒转的安全机构,就像普通电梯上都设有的断绳安全钳那样。

楼主:
人在电梯上行走的速度不是匀速的,实际是有波浪起伏的。也就是说是有加速度。如果扶梯上左边的 行走的人很多,而且恰好大家的步伐一致,那么情况就会更糟糕。我们都知道,部队过桥时是禁止齐步走的,更不能正步走,那样,人对桥的 “冲击”力会很大。
在扶梯上行走,如果恰好都齐步走,那么人对扶梯的冲击是很大的。扶梯的链条有可能会因为冲击而断裂。虽然说链条有安全系数,但是,一旦发生这种冲击,那么所预留的安全系数是否足够,就成问题了。另外,链条是承受动载荷,不是静载荷。链条的疲劳强度是否足够,就是个大问题了。
扶梯设计时,是不考虑人在上面行走的。仔细的TX可以看到扶梯下边有一张禁止跑动的图标。

有时候坐扶梯时,看到贴着禁止跑动的图标,还有抓牢扶手的图标,但另一边有写着“左行右立”。我就纳闷,一边禁止人走,要求人抓牢扶手,另一边又要人走,这不矛盾吗?行走的过程中怎么做到抓牢扶手?如果站立都要抓牢扶手,新走的人的速度更快,那不是要抓得更牢吗?怎么抓啊?哈哈!
所谓的 国际惯例,不见得一定是“好”惯例。

网友:
吃饱饭了没事做进来看看,

网友:
楼主,那叫共振好吗,关于这方面分析,998最厉害,人家可以手工计算

网友:
中国人流密集,时间长,设备维护水平低,选型有问题,再跟风鬼子,就不对了,本次的电梯,应该选用最重型那种,否则,再强调大家站一边,又不注意设备维护,就很麻烦了,

brianshao -1 请勿灌水刷屏

网友:
为了大家共同的安全 个人觉得最好还是统一点——禁止走动  扶梯上升需要多少S ?不用在这上面争时间吧?

网友(2011-08-25):
建议弄一个普通楼梯在左边,忙的人自己跑楼梯,这样绝对不会有危险,也不增加电梯负担

网友(2012-11-15):
首先电梯禁止行走,其次电梯旁设楼梯,最后楼梯预留专用通道

网友:
饿。。。LZ这都能想到工业问题。。。佩服

网友(2018-06-10):
没有发言资格,适合才时最好的,需要经过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