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电压660v的电热管耐压试验问题?

楼主(2011-07-06):
如题,额定电压660v的电热管耐压试验需要多高的电压?请有这方面技术的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标准里肯定有的,就算没有电热管的标准,也有电加热设备的标准,如果国内没标准,国外肯定有标准

网友(点评):
假如都没有,你可以自己订个企业标准

网友:
电热管有国标的。查一下相关参数吧。

网友:
电热管有国标的.自己查查呗。

网友:
很抱歉,在“JB T2379-1993 金属管状电热元件” 标准中,5.9.1.2条 ,只规定了250v以上,440V 以下的电热管,其冷态绝缘耐压试验电压为2000V。至于660V的电热管的耐压试验电压,恐怕只能由企业自行制定标准来确定。

网友:
如果是你自己使用,那就找个摇表测一下就行了。如果你要生产,那就要参照国标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解答。好像我国现在没有660v的耐压标准,我查了很久,基本上执行额定电压得2倍+1000v的标准,像如我的660v的耐压值应为:2*660+1000=23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