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电机的板子和控制伺服电机的板子能通吗!

楼主(2011-07-06):
相同时采用两种电机,只想用一块板子!

网友:
电机接收的信号都不一样,咋能通用

网友(点评):
伺服配有驱动器。

网友:
在位置模式下,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的输入位置脉冲和方向脉冲当量相同时可以通用上位机控制板。两种电机的驱动器不能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