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的背面,为什么为出现这样的一圈圈显白的痕迹呢?

楼主(2011-07-06):
材质:S.S 304.  厚度2.5mm
冲压件的背面,为什么为出现这样的一圈圈显白的痕迹呢?
为什么产生的?

网友:
是图中发白的圆圈吗?

网友:
应力痕,发白区表示这些都是受到冲剪力影响。其晶粒组织形状已经和原素材有所不同,对光的反射也就不同。

网友(点评):
同意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图片中白白的印子,一圈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力痕,发白区表示这些都是受到冲剪力影响。其晶粒组织形状已经和原素材有所不同,对光的反射也就不同。

------所有的冲压都应该有这样的痕迹,对吗?

网友(点评):
是的,有些很明显有些较不明显。

网友:
模具 的间隙是否合适?

网友:
材料变形应力的结果。

网友:
冲压压力过大导致的吧

网友:
安个人认为是由于模具的间隙大了,有轻微的拉伸效果。
  还请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板材越厚 硬度越大,这个情况就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