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摇臂钻床加工通孔?

楼主(2011-07-06):
条件: 孔径ф23,公差 上:+0.10,下:-0.05  厚度 20  孔距 ф280  位置度 0.6
请问用什么方法加工?
做钻摸的话,用ф23的钻头一次加工能否加工出来,钻套到工件的距离要求多少?

网友:
材料?机床状态(精度),钻头等级厂家?都要说明

网友:
直接钻成保证不了公差,用扩孔钻扩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先用小点钻头钻,在用铰刀过一下,

网友:
有钻模,23的孔可以直接钻出。

网友:
我的产品孔还要大一点,直接用钻攻就可以了!!!ZS40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