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态气缸如何控制?

楼主(2011-07-06):
气缸需要两个状态,伸出或缩回。用开关量控制时,保持伸出或缩回,是需要一直给一个固定电平吗?
先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啊。

网友:
电磁阀有一种是不用老带电的。这种有两个线圈,只要通一下电转换以后就可以断电保持,转换的时候给另一个线圈通电一下就行了。

楼主:
用运动控制卡控制气缸。运动控制卡的函数是往某一个引脚写一个高低电平。那么,
状态转换写不同的电平;
状态保持需要不断写吗?

网友(2012-02-09):
1、气缸由电磁阀控制,电磁阀只有通电和断电两种状态,因此气缸也有伸出和缩回两种状态。例如:通电伸出,不断电一直保持,断电缩回,保持原位。
2、气缸的控制可采用TPC8-8TD型定时程序控制器来控制,具有8路输入和8路输出,可以控制8个以内的气缸的控制,功能设置在表格上进行,无需编程,人人会用。

网友(2012-10-10):
用TPC4-4TD定时程序控制器来控制,可以设置控制气缸的任何动作,实现气缸控制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