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数控系统对其能控制的电机的最大功率有限制?

楼主(2011-07-06):
为什么有的数控系统对其能控制的电机的最大功率有限制?

网友A:
数控系统的功率元件供电能力有限.不限制的话,就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系统的功率元件供电能力有限.不限制的话,就烧掉了.

“数控系统的功率元件供电能力”和伺服电机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