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轴承用什么密封?

楼主(2011-07-06):
请问此摇臂内装的是铜套轴承,上面开了注油孔,注油进去后很容易流出来,请问可以用什么办法密封,防止让油流出来

网友:
到底是哪里漏油?
只做润滑作用可以考虑加润滑脂,比用机油泄漏要好的多,如果是内壁侧漏,加两个O型圈就好了,要不直接用自润滑的轴承,省事省力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摇臂和转动销轴相联接的那一面容易泄漏,铜套用润滑脂润滑就好了,外面加一个类似防尘圈的塑料外圈就好了...有必要的话,在外面中心偏高处开个小孔,加新油时把老油挤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