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1-07-06):
如图,这2个零件设计是否符合机加工的路子,用什么方法可以完成机加工?尤其是左边的槽,间隙只有2

材料Cr13或者不锈钢    外圈是直径70mm  高40mm   只想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
先不管是否能加工,能否贴个二维图,相信社区里的人能看懂

网友:
如果是金属就放电。

网友:
不好加工感觉,非要这样的话看来得要技术攻关咯

网友:
看样是配合偶件,如果是自己设计的,希望改进设计;探讨加工工艺,材料和批量信息不可缺少

网友(点评):
Cr13 或者不锈钢 不是批量 尺寸看原帖

网友:
什么尺寸都没有标!
可以说能做
也可以说不能做
给个尺寸先

网友:
这是典型的粉末冶金零件。

网友:
激光加工应该可以吧!!!!!!!!!

网友:
那么深的槽怎么加工嘛!
放电可能可以做到

楼主:
看来加工是比较麻烦了  改设计吧

网友:
这个好像比较困难,最好改进设计

网友:
这个深槽有点难度哦 等高手

网友:
主要看设计及使用情况,左边这幅图镶个套可以试一下

网友:
粉末冶金零件做

网友:
左边零件的深槽应该是不能机加工的,但是做专用的道具也可以做,当然这样零件最后做挤压加工。

网友:
请给图纸,以便分析加工。做机加没有图怎么分析?谁知你这个是什么材料呀?哥哥,你是不是搞机械的呀?这样分析个鬼呀!很多情况下这样的槽是可以做的,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
是啊,是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
搞个二维图附上尺寸,高手如云,应该有人能应付

网友:
大批量的话,机加工不现实: X! b0 h3 I/ H6 i' C

网友:
槽的具体尺寸是多少!!!!!!!!!

网友(点评):
重新设计了

网友:
看不到图啊,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知道槽有多深?太深了不好加工的

网友:
放电应该可以做到,不过是不是可以考虑,先粗加工,最后用雕刻的技术,只是设想!欢迎讨论!

网友:
要做这个活工夫大了.................

网友:
离合器一类的东西吧,普通机械加工很难

网友:
单件的模具电火花或雕刻机总能搞定的;
批量的话用机加工是太麻烦了,尽量用压铸吧。
如无必要请更改设计方案

网友:
槽就用放电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13也能压铸吗???

网友:
电火花能加工,批量的话加工时常是个问题!可以考虑把左边的图拆解开了,单独加工内圈子在想办法配合起来

网友:
不同的加工工艺需要根据零件的精度要求,产品数量要求,产品材料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楼主仅发个图片,信息不全,如何判断加工工艺

网友:
分两个零件加工 最后焊接起来 就OK

网友:
给的图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啊

网友:
对啊!楼主给个二维的图纸!再把活的数量以及材料都发上来!肯定能给你解决!

网友:
此结构一般采用镶拼结构,否则难于加工且加工费会成倍的增加。

网友:
     这两个零件似乎是一对,从外观看加工有三方面制约:材料、尺寸、工装胎具。通用设备需要三种;铣床及附件、电火花机、插床,有必要还需要车床

网友:
数控车床就能加工,上卖刀具的地方买几把豁槽刀,我说的这个方法只能是潜的槽,太深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