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插装阀

楼主(2011-07-06):
有没有三位四通的螺纹插装阀?二位四通的是有的。谢谢!

网友:
螺纹插装阀是干什么的呀,

网友:
好像没有3位4通的

网友:
三位四通的螺纹插装阀经常用到,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有 ,我们上次还买过 。

网友:
怎么没有,这个常用的,如三位四通的螺纹插装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内哪些厂家的产品好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在哪买的啊?国产的进口的?国内哪个品牌的好点呢?帮忙推荐一个!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经常用的是大流量的还是小流量的?国内这样的产品多吗?帮忙推荐个,谢谢!

网友:
30升左右的多,基本用进口的,国产没接触过。

网友:
可能三位四通的应用场合多数要大流量,就只能用板式的了,还便宜
小流量的可以用插装的。当然了肯定是有的 国产的不知道,海德福斯和贺德克都有的

楼主:
不是三位四通的用在大流量的场合,是既有大流量的也有有小流量的,大流量的都是盖板式的,既然是螺纹式的那肯定是小流量的了。我需要的是螺纹式的即小流量的国产的,麻烦用过的帮忙推荐一个,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一般用进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口的一般哪个品牌的性价比高一些呢?谢谢啊!

网友:
国产有的,武汉科技大学 高和森 老师研发的,在广州君圣生产

网友(2011-08-16):
国产的 宁波克泰 可能有

网友:
有的宁波海华,两个电磁阀连在一起

网友:
SUN的有,电磁的和液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