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选择电机功率和平衡扭矩?

楼主(2011-07-06):
怎样去正确选择电机功率和平衡扭矩,电机驱动旋转物体,惯性怎么去计算??

网友:
没事多看一下设计手册. 老师都教过

网友:
顶下,应该是将旋转物体总重当成克服扭矩,然后根据公式计算所需功率以及参照选型样册,选择合适的电机、

网友:
楼主,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
那个应叫“转动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