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有趣味的加工办法

楼主(2011-07-06):
讨论一个有趣味的加工办法:

这是十几年前碰到的一个造粒机锥轴(如草图),材料38CrMoAl,全长1500。外锥大径110,小径90。四段锥螺纹的螺距都不一样,旋向左(另外配对一根右旋,与之啮合),齿型为梯形,约10×10,齿面粗糙度1.6。由于批量不大,而且不是方向产品,所以利用现有数控车床加工。各项加工方法都没有问题,只是细长轴不能吃刀。一般直细长轴可以考虑中心架或跟刀架。但这是锥轴,退刀槽很窄(也是锥面),而且四段锥螺纹必须连续加工,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招术?

网友:
四段螺距不一样。怎么连续加工?

网友:
四段锥螺纹的螺距都不一样,是递减变距螺纹,还是单段螺纹等距,各段螺纹螺距不同。

网友:
感觉好难呀,对我们这个小厂来说简直是登天一样!呵呵,希望能看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
这个有难度,精密铸造列

网友:
这个的确有点难度.不过既然四段螺距都不一样,为什么还要求连续加工,螺距不一样能连续加工吗?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现在主要讨论的是锥细长轴不能吃刀怎么办。锥轴是单段螺纹等距,各段螺纹螺距不同。所谓四段锥螺纹必须连续加工就是加工Al螺纹后改变螺距马上加工B螺纹,再改变螺距马上加工C螺纹。以保证各螺纹的起点位置,否则配对的左右旋螺纹无法啮合。数控车床加工,对此完全能做到。

网友:
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难度,精密铸造列

请问你紧密铸造的话那模子怎么加工,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难度更大。呵呵呵

网友:
不是很明白    坐等高人

网友:
用中心架加工没有问题。
每段螺纹总长除螺距长度,可以整除下一段起点就是本段螺纹的终点Z向坐标。
不能整除,小数点后数乘以360可以得到下段螺纹起始角度,下段螺纹的起点任然是本段螺纹的终点。
当然,这样做只能移动中心架,不能松卡爪和变换切削速度。

网友(点评):
注意“退刀槽很窄”!

网友:
我还是菜鸟,来学习一下先。

楼主:
1.因为要讨论的是如何解决刚性问题,所以其他技术条件未列出。这些数控都能解决,不在讨论之例。
2.中心架是什么结构(因为外圆是锥面,而且是螺纹)如何调整?
3.连续加工就是不能改变加工基本条件,否则四段螺纹的相对位置不能保证,配对的左右旋螺纹无法啮合。

网友:
确实很有难度,估计振刀厉害,1.6的光洁度很难。

网友:
这个加工起来难度比较大

网友:
把中心架放在镗床上,镗个和工件一样的锥度。

网友:
我不是搞加工的,只是来凑热闹。
能不能做个锥套用来架中心架,锥套由两半组合后一起加工成型,锥套套进后打外圆面跳动至合,车好一段拆掉一段,做俩套就行了

网友(点评):
没有图啊,请上传,不要复制粘贴。

网友:
刚才图片好像上传没成功

楼主:
凑热闹就算了!

网友:
不懂,留个记号,坐等高人!

楼主:
      中心架是直轴常用的解决刚性问题方法。此例外圆是锥面,光锥面直接架中心架,夹紧后有跑位的问题(请问问有经验的老师傅),何况还是螺纹面。于是需要一个外套。请问外套是什么结构,如何调整?我们当初没用,但我希望增加点见识,也可能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可以做一个弹性跟刀架!能自由伸缩的,支撑点可以选用黄铜的V型块,厚度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了,以免卡到螺纹槽中了,这样可弹性的就是锥轴也没有问题!
这个就像是外圆磨床的顶针那样的原理!!
然后车四段不同螺距螺纹也不难,直接用G32就可以
程序大概如下.具体数据根据图纸实际尺寸来定!
G0X90
Z5
G32Z0Q0F10
U5W-1500/4F10
U5W-1500/4F15
U5W-1500/4F20
U5W-1500/4F25
G0U20
Z5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你实践过吗?能否给个草图,好叫我理解,谢谢!

网友:
我们实践过,但是车的是尼龙的料,也没有这么长,锥度也和这个差不多的!只是牙距不变而已!
在大托板的上加一个横梁,确保中托板移动的时候,支撑点不会动!然后你换刀什么的其他动作也不会影响的!
就是一个类似半开口钳的东西!
我的画图水平实在有限,不能画出我脑中所呈现机构的样子!!

画图水平有限,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
画得很差的草图以上传,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既然螺距不一样,你所谓的连续加工就是说,在改变螺距的过程中,第二个螺纹的起点就是第一个螺纹终点的位置,这是完全可以数控程序上设定的,想让左右旋啮合,加工过程中每相应锥段的螺纹加工长度和相对总长的长度都在程序上相对应就可以了啊,就是说每相对应的锥段对于前一锥段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一样的,加工出来还能不啮合吗?感觉你把连续加工安到这里欠妥当。只要说明保证左右旋啮合就OK了。不然大家会很迷茫的

网友:
哦,这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是凑热闹的楼主就真没认真看哦。套上去的时候是光面,且套在后一段上,车完前一段停顿后将套拆去,套的做法我已经画图说明了,做成两半的用螺钉把好后一起加工锥面和外圆,敲进轴上后需要顶尖两边顶好套外园打跳动,不合的话微调下应该可以的。
额,好吧,我确实是凑热闹的,本人也不是专门从事加工,没什么经验,请高手斧正。

网友:
这个你要是用刀车肯定是有困难的,你可以在数控车上加装一个外旋风铣头,就很容易加工了.

网友(点评):
和我的想法一样

网友:
还请高人指教

楼主:
    通过讨论收获颇丰。大家对我语言表达方式提出宝贵建议,同时对加工提出了不少好点子,特此一并致谢!
  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再次表明:本题只讨论解决刚性的办法;其他技术问题数控机床都容易解决,不在讨论之例。

网友:
我没有具体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以做个套筒,既然是锥面,你可不可以在套筒上打几个眼,来几个螺钉,用点接触。然后找正套筒外圆,在套筒外面上中心架,应该就可以了,本人刚进入机械行业,菜鸟一个。不知道可以不,还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细长轴解决加工过程刚性的问题,实质是克服切削力造成的轴弯曲。因此常规方法车床的单点支撑(跟刀架),三点支撑(中心架)和磨床的两点支撑(托架)都是“刚性”支撑。刚性支撑可以克服切削力变化(变化是绝对的)对轴弯曲的影响。我对26# 图只明白了一点点:图是否是单点支撑托架(V形看似两点实为单点)。关键问题它是“弹性”支撑,意味着切削力变化影响轴弯曲量,也就影响加工精度。当然,我这也只是分析,不一定对,望指教。

网友:
宏代码啊,试试看或g34变距螺纹切屑,把车刀改成旋风洗

网友:
宏代码啊,试试看或g34变距螺纹切屑,把车刀改成旋风洗,我以前在塑机厂搞过的

楼主:
       再次声明:本题只讨论解决刚性的办法;其他技术问题数控机床都容易解决,不在讨论之例。宏代码能解决刚性问题吗,愿闻其详。

楼主:
    旋风铣同样有细长轴切削力影响轴弯曲的问题,因此也需要解决刚性的办法。

网友:
再吹来看看!!呵呵!希望我的意见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的方法靠谱

网友:
加套上中心架..............

网友:
件数少的话不用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是否是单点支撑托架(V形看似两点实为单点)。关键问题它是“弹性”支撑,意味着切削力变化影响轴弯曲量,也就影响加工精度。当然,我这也只是分析,不一定对,望指教。请说明如果不是“弹性”支撑,弹簧起什么作用。

网友:
感觉好难呀,对我们这个小厂来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V2点支撑  用弹簧就是使其支撑点可伸缩,这样是会对精度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是弹性的!

楼主:
      因为是弹性的,有时对加工精度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刚性越差的轴影响越大。特别是未切削时轴就需要一个反向变形量(以抵销切削力变形),很难调整的。不知你们应用时为什么效果好,请介绍介绍窍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多细长轴的加工方法都是相通的。社区“机床 › 车工就怕细长轴,有能力的进来指点指点!!”帖子的长度1000mm不锈钢锥细长轴用这个方法可以吗?

网友(点评):
我那活没什么精度要求,上叙办法应该可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我们车的是塑料螺杆!黑赛钢的,比钢件容易一些!

楼主:
给机床加了一套上述零件的浮动支撑,弥补了设备的不足。
材料是T10工具钢,要求粗糙度1.6,长1200的面淬火HRc55,零件的平直度(变形)在3mm以内,同时不能有淬火裂纹。

网友:
你这个就是一个助推器吧?,也就是送料器对吗,我想都是要分段加工,找正,再加工就好了。量少最好是用普车加工,

网友:
我赞同楼上兄弟的办法,上中心架分段加工,用普车加工!

网友:
你这应在每个退刀槽上装一个与锥轴相配合的开合类套子,并用螺丝锁紧,再在轴上把套子车一刀,做为中心架位,并分段车每段螺纹,螺纹连续性可以用程序保证,车完一段再取下一个套子,再车下一段,就这样直到车完为止。

楼主:
    我看了大家的讨论,一直感觉和我的题意相去甚远。主要原因可能是我表达的不确切。
   这个示意图A是刀架,B是螺旋槽锥细长轴,C浮动支撑(浮动是指支撑面可贴紧轴的母线)实际是刚性支撑(可作轴径向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紧密铸造的话那模子怎么加工,愿闻其详。。。。。。。。。。。

你真高???怎么想起来问他来!!!这个都不好弄!那模具更难了

网友:
没问题用鸡心夹具  加顶锥

网友:
难啊,没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大家的讨论,一直感觉和我的题意相去甚远。主要原因可能是我表达的不确切。
   这个示意图A是刀 ...

这样只是限制了切削力的一个方向自由度呀。

楼主:
   这个零件在加工时限制了切削力的一个方向自由度已经够了(是经过实践的)。其它情况如果需要可以限制2~3个自由度,趣味之处就是要体验此另类支撑的优点。

网友:
这么粗的料好像不用跟到家或者中心架吧

网友:
你的主要问题是不是细长轴不能吃刀,是怕发震吗。还是螺纹不好加工。如果是这样的话,考虑上数控车,用鸡心夹头,然后把尾座全伸出来,摇到顶点和活中心孔接触不紧不松。怎么判断不紧不松呢,就是轻轻接触后你用手转活刚好能带动顶点就好。呵呵,一孔之见,全当抛砖引玉。

网友:
这能算细长轴吗?用普通车床偏移顶针中心车即可。

网友D:
我想到一个歪主意:在刀架的对侧安装一个该工件的毛坯,大小头与工件相反,两端装上轴承。这样对面的毛坯就起到了对顶防止工件变形的作用了。
其实与楼主用的弹性支撑差不多,只不过用工件毛坯代替而已,变滑动摩擦为滚动摩擦。
呵呵,拍转的轻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现在主要讨论的是锥细长轴不能吃刀怎么办。锥轴是单段螺纹等距,各段螺纹螺距不同。所 ...

很简单,制造一个类似角磨机的动力头,装上铣刀铣加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到一个歪主意:在刀架的对侧安装一个该工件的毛坯,大小头与工件相反,两端装上轴承。这样对面的毛坯就 ...

    说有趣,还真来有趣的,你是不是想写“社区”版的“西游记”。

网友(点评):
我觉得64#小衲师傅的还真是个好办法,楼主觉得如何

网友:
一线的工人真牛,我都不知道要咋做滴

网友:
加个可编程三轴联动的跟刀架可以吧。另外现在数控系统1/4圈可以螺纹退尾了,能来得及吗

楼主:
    期待真人现身!

网友:
哥是不是逗我们玩啊!设计者脑残啊!这样的材料一般都会调质的,铸造难题!调质难题!加工更是难题,在使用中疲劳变形更厉害!

网友E:
关于楼主的锥轴的问题, 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我是干普车的 , 这个轴如果我干我会用靠模来干,  用自制的跟刀架装在靠模上, 支爪用轴承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楼主的锥轴的问题, 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我是干普车的 , 这个轴如果我干我会用靠模来干,  用自制的 ...

      我劝你仔细看看题意。本题主要讨论抵消切削力变形的支承问题。其他问题已解决无需讨论。

网友(2011-09-20):
楼主说的很在理啊  所以就算我是打酱油路过我也要顶一下楼主  另外赚点积分

网友:
不下车间不知水如此的深

网友:
这个有点拉刀的意思~同心度要求高不?

网友:
这玩意能做出来吗?咋就没一个说点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