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这个零件怎么去毛刺

楼主(2011-07-06):
零件尺寸如图所示,是一个直径13的弯管,材料为铝合金(6063),加工完成后发现在零件里面这边会出现很大的毛刺,可是刮毛刺十分不好刮(不刮得话怕会被吹下来堵住后续零件的孔),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去除吗?(要求不是很严格,只是要把大的毛刺刮下来就可以了)
晕死,怎么发了图片看不到啊 ,我说下吧,这个零件是一个直径13的弯管,在弯管的一个直边上开有一个宽4长24的槽,在槽的向着弯角的这边的管内侧有很大的毛刺。

网友:
是立加加工的吗?
如果是立加做的,节拍是否够? 如有时间,在加工后理解(打错字了,是立即,就是不拆装夹立即清理)清理毛刺更好!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拿个废旧铰刀伸进去拧两下

网友:
倒个小角能不?............

网友:
用钻头伸进去拧几下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拿个锯条撇段,从管口伸进去刮一下

网友:
有专门去毛刺的披风刀,白钢的小弯钩型的,

网友:
用专门刮毛刺的刮刀就好了,

网友:
半圆刮刀,一刮一个

网友:
专业去毛刺刀

网友:
专门修毛刺的刀就可以了,我上一批的产品也是铝的,6061的。就是用毛刺刀的。

网友:
用去毛刺小刮刀,有买的

网友:
找一个钻头与你工件的内孔大小一样 再找人做根强度大点的反向弹簧 把钻头切成10毫米长  一半磨成弹簧内孔一样大 用胶水 或者铜焊 固定起来 用来通毛刺 你孔不是很弯的话  都能去除毛刺

网友:
铝件用手工刮毛刺刀--常见的是诺佳的。五金店基本都有得销售。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我去买把专用刮毛刺的刀看看。

网友:
用气动砂轮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管里的毛刺不好清理,你用11.2的钻头搅孔,外面就用刀片刮。还有你的加工工艺要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纯化学去毛刺工艺,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