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I-TD 双路径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1-07-06):
用0I-TD能否实现双刀塔控制 4轴控制(X1 Z1 X2 Z2)外加一个伺服主轴 。刀塔上的刀号如何去命名。轴如何实现命名以便区分。PMC该如何编写。望高手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见过类似机床的朋友。可以把参数数据传给我吗?万分感谢!

网友:
先跟Fanuc确认你的系统买了几个轴,几轴联动的?
0i—TD的系统能不能买到4轴联动还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是0i-TTD 就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0I-TD完全 可以实现四轴联动,这点是毫无疑问的。